炸机把电调炸坏了~~~~

楼主(2013-08-06):
前两天倒悬时小炸,损失不大,大浆舵机臂啥的都没坏,却居然把电调炸坏了,圆圈内元件松动,下方的元件掉了。郁闷。。。。。。。。发回老高处,告知免费维修,开心

网友A:
我的电调烧了一半还在飞呢,,,,插上电源,电调就开始发烫,,但还可以用,就是发热很厉害,,而且是四旋翼上的,,不过飞了5个起落,还没炸,,哈哈哈,,好怕啊

网友:
太NB了,这个也能炸坏

网友B:
电调建议用厚一点的热缩管包一次。
电调上那个突起的电感最容易炸坏。
有的电调的热缩管很薄,类似是热缩膜,好的热缩管热缩后约有1.5mm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调烧了一半还在飞呢,,,,插上电源,电调就开始发烫,,但还可以用,就是发热很厉害,,而且是四旋 ...

坐等炸鸡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坐等炸鸡贴

哈哈哈,,才不让你看到呢,,我已经买了电调了,,只是还没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建议用厚一点的热缩管包一次。
电调上那个突起的电感最容易炸坏。
有的电调的热缩管很薄,类似是热缩 ...

热缩管厚的话散热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缩管厚的话散热会不会有问题?

电调散热片上掏个洞。让散热片从热缩管里面露出来。

网友D:
用 K牌 ,大家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 K牌 ,大家懂得。

K牌就哭去吧,不说费用,一个来回要几个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牌就哭去吧,不说费用,一个来回要几个月了。

国内有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