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哈4摔了

楼主(2013-08-06):
哈4摔了一下之后断了一个黑桨 换桨后再通电这个桨就不受控制了 只要通电就转 求问该怎么修 是该换
电机
吗

网友A:
MOS管烧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电机坏掉了 主板可能也烧掉了 你看看那个电机线有没破皮

网友B:
MOS 挂了哦

网友C(2013-09-15):
请问MOS是什么意思啊?新飞学习中,请老飞多指点

网友D:
MOS型号链接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