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关于TX100的那个1080p的问题

楼主(2013-08-06):
刚买了808 16# 从桌子上掉下去就坏了 正在返修。。。

然后想想还是上个卡片吧 出门也用得着  看了好多店铺  TX100tb价格和TX55 TX10都差不多 看了晕了

其中1080P  和1080i 放到电脑上看 区别大不大呀?

然后看到tx100录像时间短,有没有办法让那个大屏幕拍摄的时候关掉 减少耗电?外接电池怎么接呢

网友:
TX100是触摸屏的。。基本所以功能都要触摸来设置。。关不得关不得。。。

网友:
p和i有什么区别?

网友A:
p是逐行扫描,i是隔行扫描。当然p拍视频好。我改外接电池就是把原电池电芯和保护板断开,在保护板上焊两根线引出接废旧的5000ma1s电池,拍多久都不用充电。还拆开引出快门线,用遥控开关控制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是逐行扫描,i是隔行扫描。当然p拍视频好。我改外接电池就是把原电池电芯和保护板断开,在保护板上焊两根线 ...

nb!! 电池那你怎么盖盖子?

还有就是快门线怎么改的?我想的接个单片机实现间隔拍照

网友B(2013-09-13):
看帖回帖!路过学习!

网友(2013-10-15):
引用 网友B:
看帖回帖!路过学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025

看这个,长时间的录1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