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WMC飞控,飞行非常平稳,但在空中平平的,突 ...
问题请教,WMC飞控,飞行非常平稳,但在空中平平的,突然晃动,幅度越来越大,侧翻。

楼主(2013-08-06):
请教各位老师
我是用的WMC飞控,调试的还可以,飞行非常平稳,但在空中稳稳平平的,突然晃动,幅度越来越大,然后侧翻。
还有尾巴YAW的P值已经调到非常大了,但是悬停在空中尾巴还是滑动,小幅单边滑动,矫正过ACC也不起作用。
请教各位是否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怎样解决的?
谢谢各位老师了,请不吝赐教!

网友A:
震荡空中炸鸡,我也有过。 那天风大,没管就上天了,直接升起20米,估计有上升气流,没加油门也往上飘,赶紧控制,慢慢降油门,控方向。结果空中出现震荡,摆动越来越大。索性收油门到底,垂直落体吧。 炸鸡图片看我以前的帖子。
后来我把自稳值调小,不让飞机感度敏感,要靠自己手感控制。又后来增加了纯陀螺仪模式档位,如果空中发生震荡了,立刻打到 纯陀螺仪档位。就能救下飞机。当然也练习了KK模式的纯陀螺仪模式的飞行,很贼,但是比自稳灵活多了。看的是个人悟性 了

楼主:
谢谢,老师留言指教。受益匪浅。我来按照你的方法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