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独眼龙OSD如何和接收机如何接线?

楼主(2013-08-06):
      500多块钱的东西,连个说明书都不舍得印,搞了半天搞不懂,商家也不理,唉........!

如题,OSD接口只有“+ — ”两根针,接收机是三根线,我接了正负线,图像没有RSSI显示,显然是错的,那该如何接呢?

网友A:
RSSI要求接收机支持的,如果接收机没有将RSSI接口开放或者没有引出来的话你插上也是不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SI要求接收机支持的,如果接收机没有将RSSI接口开放或者没有引出来的话你插上也是不显示的!

哦,原来是这样 ,那那个牌子的接收机支持啊!

网友B:
500多只买一个OSD,不带飞控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 ,那那个牌子的接收机支持啊!

一般接收机芯片上都带有RSSI管脚,你可以搜索下论坛,看看大家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多只买一个OSD,不带飞控功能吗?

独眼龙550元不带飞控的那种!感觉买亏了!

网友C:
亏大了。。。。同样的价格买个U2,什么增稳,自动返航都有了,都什么年代了,还买落后的纯O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亏大了。。。。同样的价格买个U2,什么增稳,自动返航都有了,都什么年代了,还买落后的纯OSD。

我是想在直升机上FPV的,直升机一般飞控不支持,专用的动不动就三五千太贵,没办法才买它,就图它有RSSI,谁知道潜水不够,RSSi 2.4G接收机不支持!唉......

网友(2013-12-23):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直升机上FPV的,直升机一般飞控不支持,专用的动不动就三五千太贵,没办法才买它,就图它有RSSI, ...

查询后,天地飞的接收12引脚应该是RSSI引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直升机上FPV的,直升机一般飞控不支持,专用的动不动就三五千太贵,没办法才买它,就图它有RSSI, ...

APM啊。。。。 直升机不是有人油动的也上了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