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hp 的高手求助

楼主(2013-08-06):
本人新手 想入手个futaba 10chp 看好它能换高频头,我见淘宝里卖的套装已经有个2.4G的高频头和接收机,如果以后我想再配架飞机,是不是随便一个2.4G的接收机都可以用?如果我以后想买个72M的高频头,是不是随便其他牌子的72M高频头和接收机都能用。我想一次性投资个好控,但又怕以后的费用高,我看了下futaba的接收器有点贵。还有个问题是淘宝里卖的套装可以选6208和6014两种接收机,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10CHP可换高频头,2.4G可配6208和6014,两种接收都可以,嫌接收贵可以用山寨接收,相对便宜很多,飞电动可用,油动的大型飞机要用原装的,PCM的必须用FUTABA的原装接收,PPM可以用很多接收,更便宜,不过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HP可换高频头,2.4G可配6208和6014,两种接收都可以,嫌接收贵可以用山寨接收,相对便宜很多,飞电动可用,油 ...

山寨接收要怎么选,怎么在高频头上看数据来选接收,PCM和PPM是什么意思?呵呵,我刚入门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的是10CHP PCM的。建议你还是futaba14SG 2.4G的。

网友:
路过帮顶 拿分就撤

网友:
我的10c现在用的是天地飞的2.4g高频头,可以用天地飞的2.4g接收机,建议fm的高频头用futaba原装的,2.4g的如果资金紧张的话没必要上tm10

网友B:
那个frsky的高频头可以完美兼容 很稳定 我用来飞高速机 无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接收要怎么选,怎么在高频头上看数据来选接收,PCM和PPM是什么意思?呵呵,我刚入门

淘宝上有的,山寨2。4G接收,高频头上选项有7CH和10CH,7CH是七通以下(包括七通),10C是八通以上的,PCM和PPM就是模式不同!PCM比PPM更可靠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决定买个 FUTABA T8FG 了,兼容的接收机比较好配 100多块就能买到了,等飞行技术提高后改个2.4G遥控增程玩玩航模摄影。

网友:
祝你配的成功

网友C:
10C我现在也就用4个通道,感觉不如入个天6

网友D:
看晕了...楼主技术真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晕了...楼主技术真心好!!!

新手,没技术,资金有限所以想一次性投资个好控,免得以后又得换

网友:
自己是2年前配的10chp,然后卖了个天地飞的2.4g8通道高频头和433高频头,现在飞什么都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C我现在也就用4个通道,感觉不如入个天6

请问天6可以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吗?

网友(2018-12-22):
借个楼问一下futaba10c用了天地飞72的高频头后遥控器的蓝灯并不亮,也就说没有发射信号,这是为什么?求大神解答!

网友(2023-03-03):
引用 网友B:
那个frsky的高频头可以完美兼容 很稳定 我用来飞高速机 无压力

10cg自带高频头,飞穿越机,配什么接收可以,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