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下这么做大桨平衡可以吗?原因是啥?

楼主(2013-08-06):
刚到一副木浆。。8.5块的。。到手就做配平。 先动平衡 重点的桨重心靠那边 轻点的靠桨那边(俩桨对比的)  然后我试着把重的那只桨重心往外调了 跟那个一致了 但是做静平衡的时候无语了 直接与地面垂直。。。我擦 ,,然后我琢磨了下把轻点那个桨的重心往里调咋样? 于是乎就在根部贴纸调重心跟那个一致了 然后再往中点贴纸配平 就成这个样子了 各位大侠看下这么做成吗?不行的话是为啥呢??重心一致了 重量也一一致了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求大侠指点啊~~

网友A:
悬停 航线 我从来不配平 感觉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 航线 我从来不配平 感觉差不多就行了

梁童鞋说的不配平会有震动 你的震动咋样?不影响的话我也不管了~~这俩东西弄了俩小时 我擦。。。

网友B:
我的方法供参考(不一定对啊):

1、首先单桨找重心(就是把桨横放在主轴上找)
2、单桨称重(上电子秤)
3、如果两桨重心不一致,在轻的桨上贴配重,配重越轻越好,贴的位置以把重心调到和重的桨一致为好
4、两桨上平衡器,往翘起的那条桨的重心上贴配重,直至两桨水平

理论上讲,这样配出来的两条桨,重心一致,重量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供参考(不一定对啊):

1、首先单桨找重心(就是把桨横放在主轴上找)

嗯 我也是 只是轻的贴配重的话重心本来就靠外,得往桨根贴配重吧?往哪边贴重心就往哪边移 就像我的这样。。不然没法弄了。。不可能去贴重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也是 只是轻的贴配重的话重心本来就靠外,得往桨根贴配重吧?往哪边贴重心就往哪边移 就像我的这样。 ...

对,配重肯定是要往轻的上面贴,无论哪一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梁童鞋说的不配平会有震动 你的震动咋样?不影响的话我也不管了~~这俩东西弄了俩小时 我擦。。。

装上去 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上去 转看看

今天我就不折腾了 等过两天空机到了装上试试再说,。。效果大于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机试飞,没震动就好,有震动就不行

对嘛~实践出真知~试试不就知道啦。。呵呵 过两天空机就到 装上试试。

网友:
楼主的桨平衡器很来劲!

网友D:
好法子!口取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法子!口取纸不错!

买桨没带配平贴纸。。我也不知道啥能代替 随便找了下找到了一些标签纸 试试吧 有点厚 其他没啥。。貌似铜箔纸最好。。听人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梁童鞋说的不配平会有震动 你的震动咋样?不影响的话我也不管了~~这俩东西弄了俩小时 我擦。。。

不配平何止是震动…………………………

网友:
桨平衡器很来劲!

网友F:
有这么复杂吗
先指出LZ的错误吧
一 桨平衡安装不对
二 平衡贴纸贴的位置不对
三  什么狗屁动平衡还电子秤都是没用的东西
不说了,说多了怕被喷

网友G:
贴里面没问题,其实在外侧配平反倒对气动性能影响大。你要是把重桨重心外调,那轻桨上就要多贴很多贴纸,整体重量就更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贴里面没问题,其实在外侧配平反倒对气动性能影响大。你要是把重桨重心外调,那轻桨上就要多贴很多贴纸,整 ...

是的 我已开始是贴那个重心靠里的就是重的那只桨 调好后静平衡下 比那个轻的重的多 直接垂直地面了。。。贴了十几张贴纸才勉强平衡。。。我就把那个轻的重心往里调了  就是图上这种结果了。。轻的重心靠外 重的重心靠里,,如果非要把重心往外调的话我是没辙。。要么就把这副桨扔掉不要算了是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这么复杂吗
先指出LZ的错误吧
一 桨平衡安装不对

大侠帮忙说下原因呗 我就是不懂才来论坛发帖子问的。。平衡器我正反装都试过了 一个样,然后大桨一正一反也试过了 成一条直线的基本水平 还有贴纸,,,我贴的轻的 重的本来就重 再贴更重 配平后重量肯定更大,,贴轻的还能少贴点,,求大侠指点迷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配平何止是震动…………………………

我就是按照你的两部曲调的,,但是我调的是轻点的桨 这样有影响吗?求指点~

网友H(2013-09-27):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供参考(不一定对啊):

1、首先单桨找重心(就是把桨横放在主轴上找)

请问如果两片桨重量一样,就是上跷跷板不平该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问如果两片桨重量一样,就是上跷跷板不平该怎么解决

需要在两片桨叶上都贴配重条:找两条一样的配重条,一条先贴在下沉桨的重心上,另一条贴在上翘桨的重心外,在上称看平衡,如果上翘桨还是上翘,将配重条外移直至两桨平衡

网友:
借用别人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两片桨叶上都贴配重条:找两条一样的配重条,一条先贴在下沉桨的重心上,另一条贴在上翘桨的重心外 ...

明白了。谢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配重一样了震动就不怎么大了。有时候就再想配重心到底有没有实质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明白了。谢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配重一样了震动就不怎么大了。有时候就再想配重心到底有没有实质的意义
...

自己配平,能做到重量和重心平衡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明白了。谢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配重一样了震动就不怎么大了。有时候就再想配重心到底有没有实质的意义
...

重量和重心要结合起来配,目的是要达到动平衡

网友:
一直在用 冰人的那个配重法 感觉不错

网友:
学习了,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