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小神来看看,舵机连杆问题!

楼主(2013-08-06):
3个斜盘舵机连杆我都调到9毫米,但是通电后遥控器油门和方向2边都在中立点,十字盘完全不平啊。。。。。在线求指教!

网友:
我是来看头像的
建议楼主搜一下,就知道咋弄了。

网友:
都没心事回答,在看呢头像

网友:
这不是一两句话的问题
潜水吧

网友A:
舵机先调好中立点,油门打中间,舵臂水平后再调连杆。调平十字盘后调镙距连杆。

网友:
你这头像

网友:
头像是亮点,问题是啥呢?

网友:
头像火大气啊

网友:
中点时舵机臂要水平

网友:
... ...还想来学习学习  结果都看头像了!~...

网友:
5楼说明简单明了

网友:
连杆是需要再次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先调好中立点,油门打中间,舵臂水平后再调连杆。调平十字盘后调镙距连杆。

调平连杆后  十字盘中立点水平  推到最高或者最低又不平了

网友:
检查舵机行程设定,在控上可以分别调整设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平连杆后  十字盘中立点水平  推到最高或者最低又不平了

是无副翼的吗?调三轴里面的参数吧。一样样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无副翼的吗?调三轴里面的参数吧。一样样调。

亚拓450 PRO DFC,三轴K8  控用的XG7,现在XG7恢复原厂设置了,完全不知道怎么调了!太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