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多远需要重新校准指南针?

楼主(2013-08-06):
要到外地去,请问一下WKM移动多远需要重新校准指南针?

网友:
如果飞机的机械结构以及各个组件安装不变的情况下,指南针一旦校准后,就不需要再校了,除非此次飞行的地点与上次校准的地点相差30公里以上。如果更换了机架,电子设备或者重新安装了GPS,也需要重新校准指南针。

网友A:
我一般换个地方都矫正一次,这个矫正很快,也很方便,矫正一次放心一点

楼主:
嗯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B:
之前问过技术,跨省的距离就需要重新校正

另外,如果发现新的飞行环境,周边存在强磁场源,例如变电站、高压线等等,也需要重新进行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换个地方都矫正一次,这个矫正很快,也很方便,矫正一次放心一点

嗯,也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问过技术,跨省的距离就需要重新校正

回答完整加10分

网友:
校准指南针  一般是换了地方 或者 换了飞行上的固件才需要校准指南针的

网友:
同意三楼,毕竟安全点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换个地方都矫正一次,这个矫正很快,也很方便,矫正一次放心一点

我也是。

网友:
100km以上吧

网友:
每次飞都校准,换电池不校准,心里过得了关,

网友:
飞前校校心里感觉更安全。

网友C:
我好像就装好后校准了一次,后来再也没有做过了,跨好几个省飞行了,也没事

网友:
我也一样,第一次校好后就没动过了,跨地区飞行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就装好后校准了一次,后来再也没有做过了,跨好几个省飞行了,也没事

俺也素~
HOHOHOHO

看来得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