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8G 400 图穿发射器再多加个天线效果是不是要好点呢?

楼主(2013-08-06):
我的图穿发射器原装的天线传输距离信号能稳定400M左右,我要是多加个天线,或者直接换上这个大点的天线,传送距离是不是能加大呢? 这个大点的天线是我无线网卡上的,具体型号我也不清楚但是天线的接口和原装天线的接口是一样的,要是使用的话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

网友:
肯定出问题,天线不可以这样简单并联的

网友:
楼主,无线网卡频率是2.4G,你的图传是5.8G.天线不通用

网友:
至少也要同样是5.8G的天线吧,应该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三通我只用过在两个摇控器接同一个功放

网友:
天线不匹配,驻波比高,反射功率高最后会烧了你的图传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

网友:
看帖回帖!路过学习!

网友(2013-09-16):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的非旦不会起作用,还会起到反作用的。我们是专业图传的。

你的图像是什么图传,多少功率是多大的,能和创新科的RC305接收对上频吗?距离能到多少?

网友:
确实要小心,不能随便DIY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