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GX不修正

楼主(2013-08-06):
把3GX
陀螺仪
用双面胶粘连在直升机上,左右倾斜机身发现3GX几乎没什么反应,也不修正,把3GX拆下来拿在手里晃动,
舵机
又修正,但是很迟钝,速度很慢,而且舵面幅度很小,调3GX上的感度也没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震动啊,你看看是不是发动机启动后不修正的,如果是就确定震动导致的

楼主:
发动机没有发动

网友B:
重新调一次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调一次看行不行
都调了好多次了,这个3GX是朋友换V8后送我的,他说绝对没问题

网友B:
他自己不用的送你也不是好的吧。

楼主:
因为朋友换了V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