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装配焊接时注意 绝缘防护

楼主(2013-08-06):
F550装配焊接时注意 绝缘防护。建议涂上绝缘胶。

网友:
两个香蕉头连接以后,我都还用热缩管再箍一道

网友A:
你这焊点太粗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焊点太粗了吧

人家那不是焊点,是保护焊点的封装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那不是焊点,是保护焊点的封装胶。

好吧

网友:
楼主没看过官网机架组装视频

网友:
没有意义

网友:
我是貼上膠帶而已~

网友:
为什么要焊接啊?我是1拖5线连

网友C:
有点复杂啊。其实用热熔胶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学习,先定后看。

网友:
楼主不细心,Dji 官方教学视频明确建议使用热熔胶保护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复杂啊。其实用热熔胶粘一下就可以了。

没错,热熔胶就可以。教学视频讲的很清楚。450和550的组装是一样的。

网友D:
其实DJI官方的说法都是建议,不是说一定要这样滴。如果有更好的还是希望各位摩友们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DJI官方的说法都是建议,不是说一定要这样滴。如果有更好的还是希望各位摩友们不吝赐教。

嗯,的确是这样,哪种好是要大家试过之后才知道的。我觉得绝缘硅胶好看些,不过等待干燥的时间会比较长,热熔胶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考虑干燥时间,施工时间很短,安装好了马上可以飞了。热熔胶还有几个好处,第一,受热不会糊,就是说不会有难闻的气味,第二,有弹性,而且厚度还能自己掌握,第三,拆除不是很费劲。绝缘硅胶说实在的,我没用过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过热熔胶用得很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的确是这样,哪种好是要大家试过之后才知道的。我觉得绝缘硅胶好看些,不过等待干燥的时间会比较长, ...

只要自己用的舒服才是真的好啊,看个人喜好吧。DJI说用什么绝缘只是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针对这件事情做一下安全保护。我们只要做到了,而且很大可能性的杜绝这种问题的发生就好了,至于什么材料就没什么要求了。关键是针对这个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