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也玩250

楼主(2013-08-06):
玩了一周minicp,感觉有点小,就买了天龙250。我用的是华科尔RX2636H-D陀螺仪兼接收,4个银燕12克数码金属舵机。因为是新手菜鸟,就把电池绑在底板下,机头安装了固定翼用的好赢天行者40A电调,其实20A就够了。电池是3S1350mah25c的,比较厚,所以又用晒衣架的铁丝做了一个缓冲脚架。目前已经在客厅飞了20多个起落,比较稳,一块电池可以飞8分钟,我只会悬停,有时间再补个视频。

网友:
好不好非啊\?

网友:
我的450陀螺烧了

网友A:
能飞好250未来飞450简单多了。

网友:
我弄了2台YT250DFC,还是满好飞的

网友:
我还是想装个250了

网友:
哈哈!

顶,最近250出境频率较高,是新手入门练习的好机,室内可以连悬停,室外可以抗小风,小场地就能小航线,我支持250级~

网友B:
其实。LZ第二张照片脚架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飞好250未来飞450简单多了。

非常同意,250练好了大机无压力

网友C:
问楼主个问题,华科尔jst接头的线序和网上买的jst接头相反,舵机改接头的时候是不是要把红黑线对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视频

欢乐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楼主个问题,华科尔jst接头的线序和网上买的jst接头相反,舵机改接头的时候是不是要把红黑线对调一下?

华科尔的插头和别人不一样,靠近陀螺仪旋钮的是信号线,中间是电源正极线,靠外边的是电源负极线。我开始就接反了,还好也没烧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LZ第二张照片脚架是亮点!!!!

脚架是晒衣架铁丝做的,套了一段热缩管。主要是为了电池能绑在底板下,有了这个脚架,再大一点的电池也放得下,个人认为电池在底板下,重心低,更稳。另外这种脚架结构弹性非常好,暴力点降落会像皮球样弹起来,不易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架是晒衣架铁丝做的,套了一段热缩管。主要是为了电池能绑在底板下,有了这个脚架,再大一点的电池也放 ...

呵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