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求推荐耐炸的小6通飞机

楼主(2013-08-06):
我完了几个月450因为技术太差老是炸鸡,实在修机烦了,买不起配件了,所以想搞个无副翼小六通,从来没有玩过小六通,请有经验的前辈来推荐多几个小六通让我选择,我谢谢了,请按排行榜发给我

网友A:
450都炸,小鸡更难,最好先练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都炸,小鸡更难,最好先练模拟器

我是想买个炸不坏的小飞机你懂吗

网友:
耐炸的,推荐你买华歌尔。

网友:
楼主,没有炸不坏的小飞机。只有相对耐炸的。6通结构复杂。都不耐炸。。你这么说。还不如先去模拟器呢。。或者推荐4通小强机。。很耐炸。。伟力911.。。先把方向感练好了。。

网友:
6通决定不耐炸,玩四通吧

网友:
可以弄个华科尔的02,不过买回来需要改装些地方,然后超级耐炸

网友:
你对调机方面还得学习啊,机没调好一定炸得多的。

网友:
我是泉速,横轴容易弯,不过弯了继续玩

网友:
我买了2个小六通,一个是伟力的V922 一个是SUPER CP 从耐炸上来说感觉没太大差别!
有群里的朋友说922耐炸点!这两个飞机的话,还是SUPER CP起飞时比较稳一点!在室内好飞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买个炸不坏的小飞机你懂吗

要是有炸不坏的小机,厂家就只能喝水了

网友:
944 955不错,虽然是4通,但是手感是6通的,又比6通耐炸点

网友:
楼主看你这技术还是先4通然后在6通,一步一步来。

网友:
scp  v120d02s 我当初纠结了半天。后来选02
感觉还不错,哪有不坏的东西啊。
或者掏大价钱买MCP

网友:
直升机没有耐炸的,都是商家忽悠人的,还是多练技术

网友:
真心話   V922 > MINI CP = SUPER CP > 120D02S  (以上我機機都有)

922 強化一下 頭罩的4支固定座(拉桿原理) 尾巴加個尾撐  這樣基本應付得住小炸 喜歡它的直線舵機,機架炸壞過兩次直線舵機現在還頭好壯壯

小CP系列 小炸還可以 但是舵機小炸個幾次也是容易壞 看RP吧~

02S 以上沒基礎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 這個的舵機只有用玻璃舵機可以來形容 只要槳打到東西必掃齒....也是看RP(或許我RP不好常壞舵機)

技術是靠不斷練習出來的,模擬器是一個很好的途徑(會對尾後就沒碰過了.....現在開始學翻又坐回電腦前乖乖學習)

陣亡的華坑舵機給你參考.........一顆48 (真坑! 只能怪自己技術跟運氣還有RP不好 懶得再換副廠齒輪 有虛位)

改他牌的舵機成本降很多了而且換副廠齒輪剛剛好沒虛位

网友:
順便分享一下洩力舵臂改造(真的有用)   剛剛故意開02S去砍椅腳  真有效耶~跳了兩齒 扳回中立點繼續飛

MINI CP 也改好了(卸下無刷套件準備練倒飛)

网友:
华科尔02s,mini cp 都行的

网友:
耐炸,非直线舵机莫属。我心目中耐炸机子和综合性能排行榜:mcpx(可以买hisky的FBL100作为副厂件)>NCPX(性能超好,甚至比mcpx还好,可惜没副厂件,屈居第二)>FBL80(性能不错,具体视频可以看驰远专版)>FBL100(为什么比922靠前,因为原厂控可以调参数,而伟力不行)>v922(一个小6通连参数都调不了。怎么玩?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