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一台电脑可以装两块维宏卡同时输出吗?

楼主(2013-08-06):
突发奇想,一台电脑可以装两块维宏卡同时输出吗?白痴问题,轻点拍

网友:
没用过,等楼下

网友:
绝对不可以,哪怕是一个正版,一个盗版也不行

网友:
可以用,用两个系统!一个用在原系统上,另一个用在虚拟机系统上

网友:
双系统或单系统+虚拟机。

网友:
顿悟,要想士兵变将军,就要看帖、顶贴、回帖

网友A:
您好,请问你做的雕刻机整机立柱与底座是怎么连接的??好像不是焊接的。请指教。谢谢,小弟也想用这个方法做。请详解。谢谢

网友:
电脑有CPU4核 内存8G以上的就多装虚拟系统就行。电脑配置差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你做的雕刻机整机立柱与底座是怎么连接的??好像不是焊接的。请指教。谢谢,小弟也想用这个方法做 ...

呵呵,老贴不能跟了吗?这台机子都落满尘埃闲置很久了。你看老贴80楼最后一张照片立柱和底座上的那一排螺丝就明白了,中间还有一块钢板连接的。整机没有一个焊点的。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热心同学,看来还得再研究一下双系统

网友:
前两天我看见一台二手的上海第十二机床厂的带底座的小床,没见怎么锈`摇杆那些都还能摇动`就是电机不知道怎么样`那天刚好是中元节因为回去过节再加上刚开始没想要带底座的,`所以只看了是哪出厂的没看型号`JS叫价是2K5`因为我对车床一点都不懂所以问问高手们看看收下来值不值``

网友(2013-09-15):
可以用吗??你装了 试试看看啊?

网友:
打印照片可以,一台电脑可以控制几台打印机同时打印不同照片,传递文件(1m)给打印机会稍等一秒,电脑其它操作照常进行,最多同时操作4台打印机工作,ddr400的机器。不知道cnc软件能不能像打印照片似的控制雕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