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VB求助

楼主(2013-08-06):
我想请问一下,VB软件里那个主旋翼风格到底调的是什么呢? 还有那个敏捷度是不是就是滚转速率呢?
滚转速率与 主旋翼风格,敏捷度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请高手赐教,小弟跪谢

网友A:
有参照的!按参照的的数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参照的!按参照的的数据就好!
哪儿哪儿哪儿? 我看到一个精细调节VB的帖子,里面没有说明风格和滚转速率的关系,我很想搞清楚到底有什么关系

网友B:
衡滚速率是调循环螺距 V8貌似8度

网友C:
可以基本不用设置,如果不明白,来我们群里36078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