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550SX折腾记

楼主(2013-08-06):
    话说MIKADO最近是一改传统,新机不断。看着自己手上的老LOGO500,怎么看都有点落伍的样子。刚好又有空,顺便折腾下

这是折腾前的,
舵机DS610+BLS990,穷屌丝,凑活着,能用就好。
动力:XXD3730  1000KV+13T齿
电调:K120HV(别K我,我也不想的,手上只有这个闲置了。这电调现在比较郁闷,飞700不够,飞600有余……)
三轴:当然是V8了

要折腾,当然要先备货了。LOGO500和550SX的区别不太大,在我看来就是长度的区别。

要改的东西
1  尾管,查查。原厂用的是22MM直径,长度640MM的铝管(MIKADO太大方了,所以数据豪无保留)
   不过有个问题,我原来是用25MM直径的尾管,所以不能用原厂的直接改,手上又没有合适长度的尾管。只能动锯子了

这是之前用的尾管680MM长度。其实就是KDS550的尾管

找个尾撑座先卡好,量好长度,然后开始锯!!哦,对不起,是开始挫

十分钟后,成这样了

把要用的这边,修修。为什么要修,看看那个断口就知道了。 俺努力的挫……  两分钟后,再看看,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2  尾波箱
    这东东本来不用换的,不过看着SPX新发布的一体尾波箱。口水啊,忍不住就下手了

打开看看

包装还是很贴心的,尾波箱在里面,很稳妥,一点都不会晃。为什么?看图

这小东东,可以很好的固定尾波箱

3  皮带  没什么想的,原厂的638XL。对比原来LOGO500的是608XL

东西齐全,那就开工!
先把皮带塞进尾管

然后  把尾波箱的顶丝拆下来

再转动那个环和尾轴,让这个小插销露出来。

这边是上顶丝的那个孔,另一边孔位比较小,

刚好能让插销通过。俺用脚趾头想了下。果断的从另一边把插销顶出来

把插销抽出来,尾轴就可以自由移动了。

然后当然是抽出来了。分解的样子

注意那个皮带轮,一边大一边小。是因为还有个小东西,继续分解。都下来了

就这个小环。感觉这是SPX尾波箱设计最巧妙的地方,用这小环来固定那个插销,然后再把小环用顶丝固定住。这样,万一尾轴弯了,要换,那是5分钟之内的事了。

继续继续,把尾波箱套上穿好皮带的尾管,让皮带从尾波箱没有压带轮的一方伸出

然后把皮带轮装上。这里记得一定要把那个小的环装回去,不然就杯具了。

然后把皮带轮装回尾波箱内,对好孔位,把尾轴插入。也注意下方向,有孔的一端对着尾管固定螺丝那边。

把尾轴对好位置,再找到插销的那个孔位,把插销插入。

插到位后,把那个小环转大约90度,找到顶丝孔位

把顶丝锁进去,提醒下,记得上螺丝胶

这个垂尾,有点厚。所以整体 重量不占优

把尾波箱上的两固定螺丝拆下来,装上垂尾的孔。有三个孔位可选,随便选一个都OK

假装好的样子,螺丝还没锁紧

换个角度看看,一体尾波箱质感很好

到这里改造就基本完成了,最大的工程是在锯尾管那。刚好两条狗尾巴都在,比比看。其实差距并不大。原来LOGO500也是可以飞550桨的

比完,把尾巴插回去,基本完成了

还要把尾变距 滑块 尾桨夹和尾拉杆装上就OK了,尾撑俺是不装的,25MM的尾管,足够强壮了。

在装的过程里,还顺便对比下了两尾波箱的重量
这是SPX一体尾波箱的重量,带的638XL的皮带

这是原厂的塑料尾波箱固定座+冰人尾波箱侧板的和608XL皮带的重量

顺便把手上有的几种尾管摆摆看,比比长度

    谢谢观看!

网友:
路过帮顶 拿分就撤

网友A:
图像变形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变形很厉害

不知道咋回事,外链图床,有些正常,有些变形了……

重新编辑了下,正常了

网友:
很精致啊!不错!

网友B:
楼主这篇基本上是spedix尾波的安装指南:)

网友C:
很不错啊!怎么不直接改600S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啊!怎么不直接改600SX啊?

600SX有,550SX就一组电飞,方便点。基本搞好,下午去试飞。
最新的配置  12T齿+RJX550桨  试飞看效果。如果有人一齐飞就拍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篇基本上是spedix尾波的安装指南:)

因为500改550,用25MM尾管的话,只需要动尾巴就行了。而皮带机尾巴,也只有尾波箱可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