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神奇的抽搐

楼主(2013-08-06):
今天在室内飞   突然发现偶尔抽搐的问题
期间检查过所有线路  也断电重启过  后面问题更加严重了
1分钟内抽4次
之前飞很稳定的 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来着
视频地址

网友:
极有可能是机架震动过大造成。
飞控安装要远离动力电源线。

网友:
检查下接收,调参软件看有没有跳。

网友:
每次都往右前方倾斜?
检查一下这条臂的电调电机香蕉头。
在地面固定死,拔掉其他通道线。用接收机直接单独测试这个通道,尽量猛地推油门加速,看看有没有电机发卡或停转的情况。。。。

网友:
很有可能是控的问题,我以前使用TDF8通出现过。

网友:
建议检查下线路,然后是电调、电机,我朋友的大六先前也出现这个问题,某个轴抽抽,查来查去最后发现是电调有问题,应该不是飞控,如果真觉得是飞控那就换到别人的六 轴上去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感度问题。我也曾经遇到过,降低了感度就好了。

网友A:
动力配置是什么?我用xa的飞控时候也碰到过着问题

网友:
遥控器 摇杆 飘逸 造成的吧,电脑 摇杆校准插上看看,,,

网友:
是的,,感觉是震动原因引起的

网友:
看视频每次都是1号电机丢转速造成的,检查下电机运转是否顺畅,然后将1,3电机调换位置测试如果故障依旧是一号机壁那么可能是电调,同理调换1,3号电调,如果故障转移到3号机壁丢转说明是电调问题,如果故障依旧在1号位置说明与电机电调无关。请检查遥控器等相关部件

网友:
看见控有点揪心,试试换个控或接收

网友B:
看着不像控的问题,天7这要是都有问题,也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配置是什么?我用xa的飞控时候也碰到过着问题

4822 390 1238
铂金 30A
6s 6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22 390 1238
铂金 30A
6s 6000

和你一样的配置   应该是动力  上过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和你一样的配置   应该是动力  上过的问题!

你用的是大力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大力的电池?

是的 应该不是电池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应该不是电池问题吧

我怀疑是电池问题  我原来是用rfi的电池和apm  一直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后来买了xa飞控 又买了一块大力电池 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是用一块rfi和一块 大力电池并联时候     第二次 出现这个问题时候是用一块大力这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像控的问题,天7这要是都有问题,也太……

我的确出现过是因为控造成的

网友C:
楼主标题不妥,这样会误导大家,认为是飞控问题,不助于解决问题。
发帖时候应该说说,动力等配置情况。
建议用替换法检查。

网友D:
新手学习,先顶后看。

网友E:
电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