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40CM小艇的电机选择

楼主(2013-08-06):
这个是130电机吗?配30A电调船非常的慢。

速度要求20公里,下面这3个电机那个最适用呢?

日本马步奇 电机型号:FF-130SH  形式:圆扁形   重量:24g  壳外
径:20.0MM  总长:38MM  轴伸出长度:10.5MM轴直径:2.0MM ,安装孔距离12.5mm.
电压:6-12V  空载情况下转速:
5V  4200转/分;
6V 20MA 5100转/分;
7.2V 20MA 6100转/分;
9V 30mA 7700转/分;
12V 35MA 11000转/分。

【型号】F130暴力马达
【代号】#1550S
【尺寸】25mm*20mm*15mm(见图详)
【轴长】38mm
【轴径】2mm
【前突】9.5mm
【重量】20克左右
【额定电压】2.4V
【空载电流】≤5A
【空载转速】45000±10% rpm/min
【其它说明】前后轴承、烤漆机芯、0.5mm铜线、强磁、加厚导电铜片(耐磨)、黑色高速马达,

香港 RANSON 发烧级 双滚珠轴承 高速 130电机 130马达 3-12V
工作电压3-12V
下面是不同电压下的空载转速及电流值.
1.5V时7900转,    电流0.48A
3.0V时15800转,   电流0.52A
4.5V时24200转,   电流0.56A
6.0V时32800转,   电流0.60A
7.5V时41600转,   电流0.62A
9.0V时50800转,   电流0.65A
12V时68000转,    电流0.68A
15V时77000转,    电流0.78A
尺寸约:直径20.2MM,长29.7MM, 轴长7.8MM, 轴径2MM.
重约:20.7克.

网友:
这船很漂亮,哪买的啥型号?

楼主:
就要求已以前电机的安装孔径换新电机。

补一下图  供参考

网友:
好吧,我承认图片压缩下更好看!

网友:
是不是换锂电会快些呢?

顺便说一下我就是LZ的另一个ID.

我不打算换轴系和桨。下图就是原装桨,也没有量是多大。

网友A:
这船什么型号 挺漂亮 说下楼主 到时搞一条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船什么型号 挺漂亮 说下楼主 到时搞一条改改

软胶朔料,不值得你拥有。

TB搜快艇就有,好像6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胶朔料,不值得你拥有。

没找到啊

网友B:
这小船也是40CM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小船也是40CM 左右

这视频里的小船是什么配置啊

网友B:
楼上的光有配置是没用的。主要是安装技术。和调试。 速度的3分之1是调出来。   电机  外转2212   -3500KV   60A电调   跑3S2200MA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光有配置是没用的。主要是安装技术。和调试。 速度的3分之1是调出来。   电机  外转2212   -3500KV   ...

虾哥你那条船强度结构都很好,我这个只是条软胶玩具壳,所以我只能有限的小改一下,改猛了船壳吃不消的。

我现在的目标是15-20就行,已经换了20A的电调。现在就是觉得电机不给力,你看我说的那几款130可以用来达到15--20的速度吗?

现在我用的是HL坦克上的2000毫安电池,已经入了“狮子”5200毫安20C锂电,如有需要也可用在这小船上。

你看我船的波纹就知道速度有多慢了,可能只有5km/h吧。

自己瞎买的电机,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