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效与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3-08-06):
四旋翼的电机,看参数,一般电压7V时力效远比11V要高,这样的话,四旋翼的升力足够下用2S电池,飞行时间不是更长了?

网友:
电压低  转速慢 电机有很大功率余量,效率自然高点,就像低KV,用大桨就是这

网友:
沙发被人占了

网友:
多旋翼你还要考虑稳定性。你想想超大的桨。超慢的转速稳定性就大打折扣。有风就更加明显!反过来转速越高越抗风。机身越稳定。但拉力和时间就相对减小。所以要找个合理的中间点。

网友: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等有人去试试这个

楼主:
对,还有稳定性的问题
但是7V对比11V,功效高了近一倍,好家伙,那飞行时间就长不少了

网友:
哪位大侠做个试验证明一下看看

楼主:
手上2S电池只有F3P的小电池
谁有2200的电池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
楼主给的这个数据很蛋疼,正规搞法不是这样的,而是给恒压,看不同油门时的电流。
拉力越小,力效自然越高。
你看看7V的时候拉力的和11V的能比不?

网友:
这都是理论值吧

网友:
拉力太小

用11v的电,通过电调用PWM调速后,实际加载在电机上的电压很可能没有11v,油门开到最大才11V

网友:
这里主要是桨效。

网友:
学习中,希望以后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