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技术请进!

楼主(2013-08-06):
前天调参时还正常  !今日连接主控始终连不上 !线也换了 电脑也换了问题依旧!忘答复!

拔掉数据线软件可以正常打开

网友: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下,此时主控上的灯号状态?这有助于分析问题所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楼上

说说啥毛病,警示后人。

网友:
给大家说说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

楼主:
我固件并未升级 参调还是1.36 因为要和服务器连接!检测更新,所以断开网线就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