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3-08-06):
我是新手,不知道可以麻烦哪位大神帮忙发几张“豹2”炮塔升降波箱和打蛋波箱连接处的照片,一直不知道升降波箱水平的齿轮是怎么调节炮塔的纵向升降的。真的是万分感谢

网友A:
拆呗,就算要改你也要拆,别偷懒

网友B:
对拆呗!其实小改下升降波箱可以用实现仰俯!

楼主:
请问什么叫实现仰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拆呗!其实小改下升降波箱可以用实现仰俯!

请问什么叫“实现仰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呗,就算要改你也要拆,别偷懒

不是呀 我还没有购入,我其实实现自购波箱,自己组装一个。不用套材的 所以想看看照片借鉴一下

网友A:
别看了,那东西垃圾。我直接换成舵机了

网友:
你反正是要买坦克的,买个回来拆开来看,觉得合适就用,不合适再想办法。
你不会因为一个升降波箱来决定买不买坦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看了,那东西垃圾。我直接换成舵机了

你是说把升降波箱改为舵机么?跪求改造方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把升降波箱改为舵机么?跪求改造方法啊

类似这种,你能看懂最好。很简单。
改造没点想象力就丧失乐趣了

楼主(2013-09-07):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种,你能看懂最好。很简单。
改造没点想象力就丧失乐趣了

嗯嗯 看明白了  很给力啊   这个要方便许多而且比升降波箱节省空间啊。不过这个应该不会影响最大俯仰角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看明白了  很给力啊   这个要方便许多而且比升降波箱节省空间啊。不过这个应该不会影响最大俯仰角度 ...

就是这个结构,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调整,无非是多尝试几种方式而已,折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