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拍摄时炸鸡了~

楼主(2013-08-07):
视频看看吧~  室外温度40    飞行最高25m 上去就掉下来了~~~~~   看看吧~~~   x650pro 配置   XAircraft     E7007    30A 电调     XAircraft   p7001   T motor  电机 4号电机发生故障     下来后4个电机很烫    其中4号电调电机温度极高~~~~         事后  尝试通电一次    4号电机直接冒烟        电池AKE 6600mah 4s  10c  1p    上去没力直接 下落立刻切换手动推最高油门    控制飞机草丛迫降

网友A:
额~···看看先~话说是在用650检查高压线?

网友:
樓主高壓電塔旁玩˙˙˙你厲害啊˙不出事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看看先~话说是在用650检查高压线?

是的  看瓷瓶  金具

网友:
高压线下飞飞机,危险呀!

网友:
这是4旋翼还是直机?

网友B:
"下落立刻切换手动推最高油门 "为什么呢?切手控就不炸吗?

网友C:
高压线飞,磁场干扰很大滴呀

网友:
高飞都是炸出来的,厉害,敢在高压旁玩鸡鸡

网友:
这个确实也有点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落立刻切换手动推最高油门 "为什么呢?切手控就不炸吗?

切手动 加大 油门  给 下落  做 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线飞,磁场干扰很大滴呀

这次   距离还远一些  平时都很近的

网友D:
高压线磁场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线磁场影响?

实测    2.5   M  未受电场影响 ~~~~    飞机未发生任何抖动~~~~ 如果受  影响 最大是  电子罗盘

网友:
天热,昨天飞S800,无负载,下来电机都烫手。所以飞了两块电池就收了。

网友:
看楼主头像就是干一行爱一行

网友E:
LZ巡线工
机机没调好,这起飞
起飞时远离高压线,可以慢慢靠近

网友:
远离电塔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巡线工
机机没调好,这起飞
起飞时远离高压线,可以慢慢靠近

起飞 时就该 发现 4号电调 抽风了

网友:
你用10C的电池费这个飞机, 我佩服你, 不掉下来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