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塞斯纳电调发热的解决方法&配重铅块的选择(验证效果好,首次航模摄影视频)

楼主(2013-08-07):
今天去进行了测试,电调再不会出现过热的情况,两分钟下来也就是热热的,并且油门给的比较大,绝对不会烫手。另外也在机身下面挂了一个行车记录仪拍了一段航模摄影,100多克的东西对于这个塞斯纳毫无压力,不过负载之后失速隐患大了,按照原来的降落速度出现了一次失速情况,从1米高跌落,好在没什么大事。附上一小段视频,远处一大片亮灯的地方是首都机场

前些日子发帖问大家,我的MD塞斯纳电调发热非常严重,通过河马PRS 的提醒,决定把电调放在机身外面保证散热。在机腹电池藏旁边开了一个小槽(最好切整块的,需要用的时候还能粘回去),用魔术铁粘紧电调,然后在电池舱旁边开一个小孔,将电机电源线穿过。另外换了KMP的8040桨降低负载(原配8060),散热问题马上得到了解决,在家里面持续1分多钟的实验,电调只会发热,再不烫手,改天飞行测试一下。请老手们鉴定一下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关于配重,当时店家说可以拿1元的硬币使用,但是觉得粘起来不方便,而且也不美观,想到了汽车轮胎作动平衡用的配重铅块,找到小区旁边的米其林驰加店,修车师傅直接给我了一条,有5克和10克的,并且都带有强力粘胶,做飞机配重非常方便!大家也可以找这种铅块来做飞机配重

网友:
可以,这样散热就好很多

网友:
你那是Fe(鐵)塊

网友:
雨后升降时小心溅水烧电调。
加油

陈伯

网友:
汽车的配重块是个好思路。

网友:
早就用这个铅块配重,确实方便

网友:
哪有那么多配重要做,2个1毛的硬币我都觉得重了。。。。电调在那个位置散热解决了,但是炸鸡的话估计电调报销的几率很大

网友:
其实你换个40A的电调,发热和配重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你的魔术贴是用双面胶粘在电调上的吧,那样不可取,电调一热双面胶就失效了

网友:
这个是铁块,Fe.....

网友:
配重的方法好

网友:
其实是设计的问题,两个发热源放在一起,冬天用还没问题.

网友A:
热怕什么,又不会坏我的MD塞斯纳用的是朗宇2212.1400KV,好盈20A的电调,9寸浆,我都直接装里面了

网友:
楼上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怕什么,又不会坏我的MD塞斯纳用的是朗宇2212.1400KV,好盈20A的电调,9寸浆,我都直接装里面了{ ...

迟早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