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发贴 讨论下关于多旋翼电源线电流 电调线延长哪边好?

楼主(2013-08-07):
折腾了几个晚上 最后还是遇见问题了 坑啊 动力配置是XXD(差差的)2212 ZTW30A电调 KK飞控 自制折叠机架 现在想美观点 三轴 T型的 电调把连接电池的两根线延长到螺旋桨下 手里没有硅胶线 就直接用一平方的线代替了一下 插上电 发现电机很没力 推大油门就慢慢停转了 现在就想问下 如果用普通的一平方的电线来延长电调到电机的三根出线 会不会导致动力输出变低呢 或者会降低效率 在个人的想法 供电的两根线 经过电流就会比较大 电调到电机的三项电 由于多了一根线 平均负载了进线两项电 电流会相对小一点 但 每个电调延长了差不多10CM的电线 3根线就30CM了 估计效率还是会降低 不知道对不 太晚了 明天再改试试看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楼主:
电池刚充好电的

网友:
没听说电线有问题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这些线的问题真得很头疼,你是T型架,我是Y型,前臂一个钉折到后边的,线走了管内,而且中心板穿了螺丝来固定飞控,这样这个线的问题挺头疼,费了好多!还怕夹线

网友:
我也是接长了电调和电机之间的连线,三轴,九根线延长,铝管还没截,凭空多了好几米硅胶线(这线还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