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用USB连接电脑,软件显示无连接,求帮助

楼主(2013-08-07):
k8用USB连接电脑,软件显示无连接,求帮助。我是新手,第一次用无副翼。
无副翼我还是调不来。

网友A:
设备管理器 里驱动安装下。。驱动文件与软件在同目录 \VStabi_53\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 里驱动安装下。。驱动文件与软件在同目录 \VStabi_53\driver

谢谢,连接上了。

网友:
看晕了...楼主技术真心好!!!

网友(2014-07-12):
换到机箱后面的USB口试一试?

网友:
没装驱动把!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4-11-1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教楼主怎么解决的?万分感谢,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