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一加大,飞机就往右侧急剧倾倒,难道是EBAR V2坏了 ...
油门一加大,飞机就往右侧急剧倾倒,难道是EBAR V2坏了?

楼主(2013-08-07):
之前炸了一次机,修好后出现切3D的时候飞机就往又倾倒的现象,很多模友说是震动的原因,我把旋翼头、主轴中心座等大部分机械部分都换了全新的,又给EBAR V2加了减震绵,刚才去试机,还没切3D,只是急推了一下油门,飞机又出现往右倾倒的现象,后来缓慢加油门,又没出现倾倒的现象,实在找不到原因了,不知道是EBAR V2坏了!

网友A:
不是主旋转头的问题是尾部振动造成的。

网友B:
基本上是高频震动引起的。把大桨拆了,原地推油门,有手摸摸尾管试试,要注意安全

网友C:
不用想,就是你的飞机震动太大导致。赶紧排查一下飞机的机械部分,包括马达也要检查

网友D:
侧倾就是震动问题,我都亲自经历老X4都是侧倾炸鸡N次,修好也是这样炸鸡,都是尾巴造成的震动

网友E:
要用排除法,拆桨,拆旋翼头,尾,拆尾管,逐步替换。

网友F:
震动问题真的很头疼啊

网友G:
用替代法:换个V8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H:
尾巴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