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调老是发热偷停

楼主(2013-08-07):
用了好几个40A的好盈电调,都是发热,有一个烧坏了,其他的飞5分钟就发热偷停。是450的飞机,我平时就练习下悬停,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发热量呢?不明白。
是不是50~6元的电调不符合规定啊?
要买什么价位的电调才好啊?
我要抓狂了。

网友A:
一般都在用好赢的铂金40A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但是价位有点小贵,一百多块钱一个,但是从性能上看还是超值的。

网友C:
假货发热就很大。。。。。容易过热保护,查下产品序列号吧。

网友D:
我的250尾舵机发热严重,电调就经常保护性断电

网友E:
普及型电调,气温大于30度时,要在荫凉处飞行,每飞二块电,要停飞5分钟,若是线性bec 的电调,因自身发热大,更易发生过热保护,开关模式的BEC,要好得多。再热,最好还是停飞。

网友F:
这危险,在空中停车不是伤人就是损机。

网友G:
我用的是好赢铂金40A电调!今天中午,重庆温度40度左右,在太阳底下飞了一块电池!很烫,但是无压力的说!4分钟左右。下来电池电压3.89V!菜鸟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