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二代问题求解

楼主(2013-08-07):
小弟DIY了一个H机架,飞的很稳,配上玉兔,配置如下:玉兔二、X2216朗宇 880KV 1047ATG浆 电池狮子4200mah机架请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233
这飞的稳是稳了,但是JJ 飞的非常敏感,就是轻微的打舵,飞机变化的幅度特别大,没有之前的那个柔和,请问大侠该怎么处理!

还有就是2216配1047浆如何 我看有人换成1147说飞的时间长些 不知道如何!

网友A:
自己抢沙发 楼主啊    你要调参  把相关数据调小点不就得了

网友B:
兔子本身就很贼,参数调低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兔子本身就很贼,参数调低点吧。

请问调低哪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抢沙发 楼主啊    你要调参  把相关数据调小点不就得了

请问调试那个参数?

网友C:
这个2216配乾丰 APC 桨碳尼龙桨1245 ,四旋翼1200克左右.很好飞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2216配乾丰 APC 桨碳尼龙桨1245 ,四旋翼1200克左右.很好飞吖!

请问浆1047换成1245浆 飞行时间会不会加长

网友D:
楼主3D模型打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3D模型打开了吗

貌似没有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浆1047换成1245浆 飞行时间会不会加长

要看你的机载多重和多少毫安的电池.

网友E:
主动自稳调低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动自稳调低些试试

好的 我试试好的

网友(2013-12-02):
引用 网友F:
一点都不贼 只要你打杆小点

哈哈,贼不贼的感觉因人而异。相对而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玩兔子 我都是碰一点杆就可以了 在室内飞

室外玩  打尽 速度好快 好玩

您有严重的暴力倾向,要注意

网友:
遥控器里比率调小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您有严重的暴力倾向,要注意

怕高也很爽的 全油门  一秒爬十多二十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怕高也很爽的 全油门  一秒爬十多二十米

你没试试返航自动降落功能么?返航速度可以相当的快,直接冲线顠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试试返航自动降落功能么?返航速度可以相当的快,直接冲线顠过、、、、、

上次没校准好罗盘 打返航 往其他方向跑 吓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