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楼主(2013-08-07):
DJI产品貌似不支持FASSTest系统,
FASSTest系统下的S.BUS 不是说S.BUS2

网友A:
不懂 那是什么系统?

网友B:
FASSTest是遥控的传输制式
S.BUS是接收机与控制器的传输总线制式
两者没有关系的,不明白你说的“貌似不支持”是什么意思?调参里面的遥控类型选好了吗?

网友C:
楼上能人,等下文学习。

网友D:
没用过这个控,照理说S-BUS1支持,2早晚也会支持。

网友E:
sbus2现在听说还真不能用,应该迟早问题吧。

网友F:
貌似NAZA 升级了3.16固件 能用SBUS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