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ESR-24/50D 27V 50A超小型大功率电源输出线制作方法

楼主(2013-08-07):
为了配306B充电器,买了个
台达ESR-24/50D 27V 50A超小型大功率电源,但是卖家没有配输出线,特求输出线制作方法以及线材要求,非常感谢!

网友:
貌似还要弄启动线才可以

网友A:
我有一个,直接用12AWG的硅胶线焊接,把左右2个插头都焊接上,回头拍个照片给你
照片来了

楼主:
启动线?没听说过啊,直接后门输出到充电器不就得了

网友:
不行就焊两根线出来接插座,要用10的线, XT150--6mm插座。

网友:
路过你慢慢搞

网友:
直接焊一段10AWG线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直接用12AWG的硅胶线焊接,把左右2个插头都焊接上,回头拍个照片给你
照片来了

谢谢这位热心兄弟,那就照你这个方法搞一下

网友B:
我是这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弄的。

厉害,这样也行

网友C:
有一种大功率电源端子(插接件),线是压接的,一下找不到图片了,可以在x宝上搜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大功率电源端子(插接件),线是压接的,一下找不到图片了,可以在x宝上搜一下先

淘宝上找不到啊

网友D:
早分享过了哈,去看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9226&extra=page%3D3目前用的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分享过了哈,去看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9226&extra=page%3D3目 ...

哈哈,正需要这个教程,非常感谢。论坛的搜索功能实在是不敢恭维,都搜了好几次,也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