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4 2 性能和价格!!!!

楼主(2013-08-07):
本人新手一个.
看好泰世 GAUI X4 II Super Combo 高级套装 215010   ,目前商厂报价5300元, 还有一些小赠品.

这款机型耐炸吗?    操控灵活性方面,请已入手的朋友,给点建议,先谢过啦!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
耐炸。。。 再潜水吧。。

网友:
六通就没耐炸的,烧钱的主。能做的就是练好技术,减少炸机成本

网友:
玩具耐炸  泰世不适合楼主

网友:
电直除了玩具,3.5通以上的,越来越不能炸,这个炸一下,你要出大量的银子了

网友A:
此飞机奉劝楼主要三思。
1。此飞机的电调 很弱,只有66a电调不说,天气热就会烧掉。bec还可以,6v 8a。

2。该飞机的尾拉杆,尾推存在设计问题。尾推打尽行程会卡死,尾拉杆有 断的危险,虽然后来升级了碳纤,但是碳纤那个配件跟x4 II明显存在不协合的问题。会有球头松脱的危险。

3。在电机座那个位置,炸机容易把侧板炸断,为什么?因为它使用了550的电机,扭力非常大,而它电机座的侧板位置非常薄弱。 泰世意识到问题后给用户升级了 连体电机座以解决这问题,但是炸机把电机座和主轴座侧板一起拉断的大有人在,炸机两次飞机足以可以报废了。

4。非常坑爹的配件。现在大 陆,想买到泰世配件不容易了。不知道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之前买配件很难难买到。没配件还飞啥呢?

5。至于说耐炸度,我个人认为很一般。x4 II炸机必断尾管,必弯传动轴。无论你熄火与否,这两个部分很惨。因为x4 II实在太重了。三根轴很耐炸,只是主轴一般。机身不说了,x4炸三次侧板不报废是奇迹。

6。该飞机配置的 舵机,非常一般……看数据就知道了几乎只有kst515的三分之2的性能。齿轮难买又贵。

7。我认为这个飞机很多位置的设计难以理解。譬如,x4 II的 尾撑两端是塑料,非常脆,炸机也容易暴扣。另外它用了一颗很细小的十字螺丝来与尾撑紧固,飞机震动很容易就掉出来了,抓狂!尾水平座是塑料,紧固螺丝拧三次果断滑了,无语,为什不再加个螺母的设计呢。塑料的弊端!

8。性能方面,只能说中上。虽说用了GM601,扭力大。但是飞机的感觉就是笨重。

推荐买亚拓500DFC,稳定性,成熟度,性能都好多了。飞机好不好,真是用过才知道。

网友:
不如直接上X5  前提是技术过关

网友:
上500级别,上来问是否耐炸。。
新手还是450比较合适

网友:
楼主你要说耐炸,直升机不管哪个牌子都不耐炸! 还是多练模拟器吧! 新手还是450 飞个一年半栽的,在换5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飞机奉劝楼主要三思。
1。此飞机的电调 很弱,只有66a电调不说,天气热就会烧掉。bec还可以,6v 8a。

很中肯···rcm上好像都是一面之词···

楼主:
我个人愚见,想一步到位,直接弄个大点的、精度还够、稳定性也不错的。

看好X5 和X4 II,我考虑炸机维修成本,想选X4 II。

现在每天都练模拟器,我就不信自己不能直飞X5 或X4II

网友:
X4II,只要炸的少,还是个好飞机的。配件问题,估计只是暂时的问题吧。

网友:
上周日飞了朋友的X42,几十起落还没炸过的,改了470,灰常灰常爽

网友:
还想着耐炸就别上大机

网友:
耐炸?好吧我承认我见识又短了。没见过耐炸的飞机(玩具除外)
不建议你第一次就买这么大的飞机。。。还是450适合,要不炸鸡费用高的不是一般!
不要给我说你不炸。。。你觉得我会信么!

网友:
X4II有点重了,想爽上X5吧。要皮实就上亚拓500吧,呵呵。不过炸了都要坏。

网友:
见人见智,炸鸡也看人品,x4我炸过确实炸得狠,换了十来个件,至于楼上说的炸三次机就报废,说实在的你炸一次不修的话它就报费了,少装一个螺丝也报废。会飞的人炸机一般不么伤,我上周末飞见朋友炸了4次x4换了两次伞齿,两次居然没事,所以我认为机好不好炸是人的问题不是鸡的问题。至于x4好不好飞只有自己飞过才知道,但如果新手建议还是买架小机练习钱包才不会那么伤。电直不是三两个月就学得会的,只有苦练模拟器才会有爽飞。兄弟别急啊,慢慢来,航模路上不好走,一步一脚印从基础练起。。。。

楼主:
兄弟别急啊,慢慢来,航模路上不好走,一步一脚印从基础练起。。。。

多谢指导,目前我正在练模拟器,觉得真有难度,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我会驾驭它的,高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象“卖油翁一样,手熟而已”,比喻可能不当,请高手们谅解。

网友C:
不如上500DFC,便宜量又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中肯···rcm上好像都是一面之词···
rcm除了做托还能做什么??那里能出中肯的评测??别搞笑了

网友E:
见到楼主藐视高手,想起了二战名将

网友:
玩直机,别去考虑耐炸的问题。去考虑如何尽量不炸的问题吧!
不管新手还是老手,请谨记这句话。
新手选机只有一条规则:选配件大众化的鸡鸡。
老手选机也只需一条规则:飞行性能稳定、出色的鸡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