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U蓝牙模块和iOSD Mini 来了(内含视频)

楼主(2013-08-07):
大疆创新正式发布Naza-M新固件版本3.16,BTU蓝牙模块和iOSD Mini

大疆创新正式发布Naza-M移动调参

  • 支持iPhone4s,iPhone5,iPad3,iPad4,iPadmini,iPod5,仅需一个蓝牙模块,即可随时使用移动设备调参,飞行过程中调整感度更加简单方便;利用低功耗蓝牙通信,最大限度降低调参对移动设备电能的消耗;自动保存上次连接记录,密码机制保证安全链接,用户参数自动同步到云服务器,更换移动设备后,配置参数瞬间恢复。

  • 集成蓝牙(4.0)
  • 工作温度范围: -10℃~+50℃
  • 有效通信距离:50米(可视无遮挡)
  • 重量: 17g
  • 功耗: 240mw(0.04A@6V)

iOSD mini

  • Naza-M 可与DJI iOSD mini完美配合。可用于航模领域的FPV飞行,实时将飞行器的多项状态信息叠加到视频信息上,从而使您实时掌握飞行器的状态和坐标,获得更安全、更有保障的飞行体验。

  • 工作电压: 6V
  • 工作温度范围: -20℃~+60℃
  • 视频输入/输出制式: PAL/NTSC(自动识别)
  • 重量: 14g
  • 工作电流(典型值): 180mA@6V

升级前必读:
1、  本次固件升级,所有配置参数将重置为默认值,升级后请务必重新设定所有参数,并重新校准遥控器和指南针(否则指示灯会“红黄”警告)。
2、  PHANTOM用户,升级前在调参【基础->遥控器】界面,注意接收机类型;升级后可以从官网下载PHANTOM默认参数文件,导入主控后重新选择接收机类型并校准遥控器;
3、  如果3.16固件降级到其他版本,务必在【工具】页面【重置默认参数】,否则会影响飞行性能。

详情请查阅大疆公司网站相关说明:http://www.dji.com/dji-has-released-the-naza-m-firmware-3-16-the-btu-and-the-iosd-mini-cn/

网友:
good naza终于可以手机调参了。

网友A:
NAZA-M V1装了BTU,就不需要安装原来的V1 LED模块了吧?【我看错了,这个蓝牙没灯呢!】

网友:
都是洋文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ZA-M V1装了BTU,就不需要安装原来的V1 LED模块了吧?

看视频,这个好像只是一个蓝牙模块,没有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这个好像只是一个蓝牙模块,没有灯啊。

咦?还真是,还以为跟WKM的蓝牙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咦?还真是,还以为跟WKM的蓝牙一样呢……

如此,应该要便宜的。

网友:
剛訂了一套iosd mark ii悶阿! iosd mini 到底出貨沒有

网友:
听商家讲15号出货

网友:
收藏了,正需要这个。

网友C:
現在正在測試中~晚上交作業

實況轉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在正在測試中~晚上交作業

朋友 我准备添置BTU蓝牙调参和IOSD MINI 我的飞控是NAZA V2 还有H3-2D云台 请教一下您的接口怎么处理的 大疆5.8G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