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盆的圆形花纹是怎样做的?

楼主(2013-08-07):
求助,不锈钢盆的圆形花纹是怎样做的?用什么材料,现在只知道用台式钻床或者立式钻铣床用钻夹头夹住一种圆柱型的材料做旋转点式按压运动,但是不知道具体是用什么材料?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
我也不知道,同求,,,,,,,,,,,,

网友A:
木棒 研磨膏  钻床

网友:
有种设备叫旋压机。

网友:
冷扎不锈钢

网友:
这转度的速度可不是普通的哦。

网友:
砂布包在钻头上,轻磨一下,有类似花纹

网友:
木棍加沙

网友:
几百目的磨头就可以

网友:
我们以前在工厂用10MM钢筋锯一条槽,上一条铁砂纸上钻床就OK。

网友:
我想应该是木帮加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木棒 研磨膏  钻床

那也很厉害呀,间距搞那么均匀

网友:
期待谜题解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很厉害呀,间距搞那么均匀

熟能生巧  天天让你干几百个  用不了几天你也能做的那么均匀    你拿实物细看  间距没那么均匀

网友C:
没有那么复杂!!!纱布直接卷成10mm粗夹到钻卡上,一钻一个以钻一个,挺好玩儿!!!!!!!!

网友:
那花纹有什么用的?是装饰还是有其他用途的?

网友:
那个真不清楚了。钣金加焊磨肯定干不出的。CNC或许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那么复杂!!!纱布直接卷成10mm粗夹到钻卡上,一钻一个以钻一个,挺好玩儿!!!!!!!!

我也这么干过。批量不大可以的

网友(2019-02-15):
用砂纸棒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