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适合夏天飞行的陀螺仪

楼主(2013-08-07):
已经对山寨v8失望了,谢谢大家推荐适合夏天35度左右室外温度风行的
陀螺仪
!谢谢!

网友A:
那就正版V8呗

网友B:
MicroBeastX也可以

网友C:
不耐低温的k8 夏天飞行的首选

网友D:
MB,EBAR V2,V8,都可以啊...龙卷风也行...

网友E:
K8夏天飞无问题啊,

网友F:
MB吧 字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耐低温的k8 夏天飞行的首选
这个才是正解!!!如果你的是不耐高温的。。。找个北方的朋友换个不耐低温的把!
互利互惠!

楼主:
大家高见!

网友H:
周围有十来架鸡都用k8没见过出问题,可能是人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