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S怎么设置naza-h!

楼主(2013-08-07):
天地飞9s 十字盘模式没有H-1模式,120度的模式带混控,该怎么设置啊?如果用普通模式T和P通道是混控同步的,没有独立通道的模式,怎么办?求教
DJI技术有能解答吗?

网友:
LZ以前没有玩过3轴陀螺仪?。。。装3轴的控上,十字盘设置为“普通”模式,就是不要混控,混控靠3轴来执行。

楼主:
“普通”模式T和P通道是混控同步的,正常吗?

网友(2013-10-11):
“普通”模式是没是混控的
就设成普通模式,遥控器里不需要设混控,混控是在调参界面里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模式T和P通道是混控同步的,正常吗?

按调参软件设置就行了

网友:
有什么不懂的问我吧,我给你回答

网友:
用普通模式T和P通道是混控同步,用这个普通模式便对了,这个相当於F的H1 ,有那个控H1不是T P 混控的?别搞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