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旋转翼(电机、桨、电池容量)配伍匹配方案参考工具

楼主(2013-08-07):
多旋翼旋转翼(电机、桨、电池容量)配伍匹配方案参考工具
http://wz.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2MTM5MnxlMDliZDE5ZjZiOTUyODljNmEzYjM3YjE0M2UzMWJmMnwxNzUzMjI0MDQy&request=yes&_f=.swf

最新版本网络版地址:

http://wz.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4NzM3MXxhZjg1NDdiOWRhMGQyNDllZjZiNzVjN2UzMzIzMDgzY3wxNzUzMjI0MDQy&request=yes&_f=.swf

多旋翼旋转翼(电机、桨、电池容量)配伍匹配方案参考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哈哈,终于有人说话了,谢谢!

网友:
哎呦我去,好神奇,自从用了《多旋翼旋转翼(电机、桨、电池容量)配伍匹配方案参考工具》,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还可以一口气爬5楼,连多年的老胃病也好了~。在这里,我要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社会,感谢5imx,感谢模友..

网友:
这个要顶啊,不知道数据出来和实际差别多少

网友B:
兄弟,算的不准啊,我把我的飞行器数值填上,成负数了。不是这么算的,你的公式不对啊。

网友:
先收藏吧没感觉不是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算的不准啊,我把我的飞行器数值填上,成负数了。不是这么算的,你的公式不对啊。

能把您填的数据贴出来吗?我看问题出在哪里,拜托了!

网友:
这个软件从哪里搞的啊?

网友C:
确实会有负数,我乱填填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会有负数,我乱填填出来了

谢了,等有空我再看看算法,也请您用真真实数据再测一下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把您填的数据贴出来吗?我看问题出在哪里,拜托了!

我的实际飞行时间是23分钟。第一次数值填错了,这回与实际还是有很大差距。要是在20-30%以内就比较理想了,理论与实际都是要有些差距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实际飞行时间是23分钟。第一次数值填错了,这回与实际还是有很大差距。要是在20-30%以内就比较理想了 ...

首先非常感谢您帮忙测试!我会尽努力完善。

好载机啊!以前一直考虑50%油门——75%油门推力之间的数据,没太考虑50%油门以下推力的数据(误差会很大)。程序正在修改。目前的程序在50%油门——75%油门推力之间的时间数据可能会更加接近真相。

我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是不是电机在50%油门附近,力效比最好?低于50%油门的力效参数很多厂家都没有提供。
2.最大起飞重量一般控制在多少油门推力以下为好?除了飞控控制能力、电调响应时间、桨的重量还有什么因素影响最大起飞重量?注:最大起飞重量是指飞控能够平稳控制飞行器时的最大重量。
3.如果您有兴趣,能否将您的载机重量加到8280g再帮我测试一下悬停时间?我没有那么好的载机。
我主要是想在螺旋桨推力、电池容量和起飞重量之间找到一些可遵循的规律,供新模友参考,因为毕竟不能只有专家才能玩多旋翼,玩多旋翼的也不一定都是专家(我就算一个)。

网友:
感谢帮助!相信会越做越好的!

网友D:
楼主你用什么编写环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什么编写环境呢?

Flash ActionScript业余初段

楼主:
根据各位模友的测试结果,又做了一些适当修改,加入了其他设备功耗量,这样可能会更接近真相。但这是理想值,总趋势不会错。数据刚出来时我也不信,怎么越加电池飞行时间不增反降。也请各位资深模友帮忙验证,通过这两组数据能否解决起飞重量、悬停时间和电池容量之间的关系?没别的意思,如果能给新入模的好友带来一点帮助是俺最大的快乐!因为俺也是深受其苦,问谁也不如问自己。
多旋翼旋转翼装机配伍参考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