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装机遇到点大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个情况

楼主(2013-08-07):
螺丝一上紧,尾巴就动不了拉,问题解决了,垫片有两个,看上去都一样大,分不出区别来,把其中一个垫片放在两个轴承中见就好了,但是另一个垫片不行,不知什么情况

网友:
这里不能上太紧,用螺丝胶固定即可。

网友A:
L臂这里找一个垫圈垫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臂这里找一个垫圈垫上就好了

没用啊,怎么殿都不行

网友:
里外都要垫垫片

网友:
L臂和安装座之间要加个m2薄垫圈

网友:
一般是轴承中间的垫片薄了,建议加厚

网友:
螺丝肯定要拧紧,直机上所有螺丝都是要拧紧的,不拧紧的话要螺丝干嘛使啊。

上垫片,一片不行两片,两片不行三片,三片不行就扔掉

网友:
1. 安装合适垫片,注意只能抵住轴承内圈,不可以碰到外圈
2.使用M2*14长螺丝+止滑螺母,松紧适度

网友:
力度要适可而止,这里力度太大了会拎坏轴承。慢慢加大力度拎到没有矿量,轴承也不发卡的程度背面再加上防滑螺母就OK了

网友:
飞越的L臂吧,直接扔了吧。

网友:
两个轴承之间需要垫一个合适的垫片,我开始也这样 后来整好了 上再紧都很顺滑

网友:
L臂轴承上下都有垫圈

网友:
加垫片,小心加螺丝胶别让胶水碰到轴承

网友:
这里是要垫片的,垫片不合适也会把轴承顶死的

网友:
“飞越的L臂吧,直接扔了吧。”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B:
上中下都要垫垫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中下都要垫垫片。。。

晕,难道真的要把轴承取下来在两个轴承之间放一个?是不是太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难道真的要把轴承取下来在两个轴承之间放一个?是不是太折腾了?

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