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魔,求各位前辈帮忙参考下配置以及飞控的选择,有内涵哦

楼主(2013-08-07):
论坛各版块潜水半年,实在中毒太深,尤其看到各种FPV以后更是冲动的不行。。。经过几天的纠结,选了以下一些东西,不知道搭配在一起怎样,还望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选控也很纠结啊,D10可以刷3方固件,但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玩得转。。。

最纠结的就属飞控了,看来看去都拿不定主意。。。兔2和APM还有MWC选1.希望前辈给解答一下,哪个飞控使用难度适中一些,并且还能够锻炼动手能力,不想直接上商品飞控,总是希望自己先琢磨一下其中奥妙。
忘了说一下用途了,目标是FPV但是什么云台图传数传啊,地面站啊现在都没看呢,感觉先把飞机飞起来才是硬道理,所以准备先从基础知识积累和飞行技术做起,等先把这些做到了再去上云台,图传什么的。
潜水这么久了,也看了不少各大高手的帖子,可能由于我理解能力差,还有以下几个问题没弄明白:
1:以上这些设备用来入门可以吗?日后可能会挂云台图传什么的,够支持挂云台这些吗?需要选择几S电池?(个人比较倾向4S,电机电调也是选的支持4S的)
2:飞控。。。飞控。。。啊啊啊啊。。实在纠结啊,该怎么选呢?看着大家都在说地面站,哪个支持地面站呢?(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是地面站)
3:地面站!!究竟什么是地面站,由哪些设备组成?有什么用处?
4:无刷云台控制板是怎么连线的,一头接电机一头接遥控接收器吗?为什么我还看到有的飞控板上有横滚和俯仰插头?
5:男友帮舍友打灰机,但是之后女友的舍友却怀孕了,这是怎么回事?(内涵问题,仅供娱乐,还望先回答上面的问题。。。。)
真的是被FPV毒到不行,毒到爬不起来,但是却被各种小白问题困扰,可能必须要亲自实践来解决这些问题了,我希望自己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但是又苦于没人指点,要走多少弯路以后才能知道。所以,求老师,求师傅,求高人指点,各种求啊!!!要是在鄂尔多斯附近,我请你吃饭啊!!!

楼主:
是不是问的问题太多了都没人给解答一下

网友:
木有钱最好不要搞

网友A:
别买天9,买天8,外置高频头,便于改造

网友:
飞控买APM吧,据说现在APM的多旋翼新固件很稳定,而且支持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买天9,买天8,外置高频头,便于改造

怎么改造啊,改造完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B:
lz最好买futaba控,一步到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改造啊,改造完有什么好处呢

看到那些飞行距离以KM计的没有?天9自带的2.4G就做不到,需要使用433高频头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最好买futaba控,一步到位

现在还没打算一步到位,只是先用来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些飞行距离以KM计的没有?天9自带的2.4G就做不到,需要使用433高频头之类的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找个人带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说下,飞控最好买些稳定度高的,好调试的。有很多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人带吧

我也灰常灰常想找人带啊,可是我们这小地方,我都没见过有人玩模型

网友:
学东东真的很难。但要坚持。

网友:
配置好像好高啊?

网友D:
电调配的太好了,好赢天行者20A足以用在 4006  680KV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配的太好了,好赢天行者20A足以用在 4006  680KV上了

天行者我也看了,好像有人说电调反应慢点,我才选的飞腾

网友:
顶顶顶 拿分就走

网友E:
請問在那裡可找到這些東東的?

网友F:
配置可以,电调还是要买好一点的,差别很明显,主要体现在反应速度上,如果愿意折腾的话可以自己刷HL的固件。
电机你这款没玩过,魔友中也没听人评价过,如果想飞得好,还是要买好点的电机,个人倾向于郎宇的4112或者4108,对比过疯狂、恒力,还是觉得郎宇的动平衡好(动平衡好,机身的震动就小)
控的话,我的魔友圈中对D10的评价好一点,但是实际上两款我都没玩过,我用的10C,之后摸过一次别人的天7控,手感渣得不行,所以个人觉得控还是可以尽量买好一点的,毕竟控是一次性投入,买好了以后也不用升级了。
如果要搞地面站,建议还是APM,条件是你要确定自己是爱折腾的人,玩开源飞控不爱折腾是玩不好的。如果你的重点是感受飞行的乐趣,而不在于把JJ调至完美,建议还是买商业飞控,比如你选的玉兔或DJI的NAZA(个人倾向于推荐后者)
另外解释下地面站:地面站比较直观的解释就是可以在地面对飞行中的飞行器进行飞行管理,比如给飞行器制定飞行路线,指定飞行器在哪里悬停,设定home点,当遥控失灵的时候飞行器将自动返回home点,防止飞丢事故等等。地面站除了需要飞控支持,还需要数传(比较好的是xbee的S3B,最好的是xbee的X-tend)
桨在调试阶段买点便宜货没关系,调试完毕,觉得飞行有把握了,建议换好桨,比如APC原装桨。
无刷云台还需要无刷云台控制版,接收机无法驱动云台电机,这个新手建议还是别折腾先~~~很多人都反映花了大把时间还是调不到理想状态。
最后总结下:要想省钱,并且有精力折腾,就上开源的电子设备,包括飞控和无刷云台控制板、地面站。
            不缺钱,但是想把主要精力放在体验飞行乐趣上,而不是花大把时间调机上,就买商业飞控、商业无刷云台套装、商业飞控配套的地面站电台等等。

第5题秒懂,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在那裡可找到這些東東的?

关键字图片里面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置可以,电调还是要买好一点的,差别很明显,主要体现在反应速度上,如果愿意折腾的话可以自己刷HL的固件 ...

太详细了,谢谢,我的想法就是通过自己一点一点摸索,理解其中的奥妙,当然,最终肯定是为了飞行。我还有一点不清楚,地面站是不是需要一个笔记本和一对数传就行了?在飞控支持的情况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太详细了,谢谢,我的想法就是通过自己一点一点摸索,理解其中的奥妙,当然,最终肯定是为了飞行。我还有 ...

不一定要笔记本,APM支持安卓客户端的地面站,安卓手机或者平板都可以作为地面站使用。苹果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要笔记本,APM支持安卓客户端的地面站,安卓手机或者平板都可以作为地面站使用。苹果不清楚~~~~~
...

顶microsu!热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