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夜航FPV改造。

楼主(2013-08-07):
飞机之前改数传的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7962&extra=page%3D1
--------------------------------
电机:XXD2212 1000KV
电池:3S 2200MAH
机架:550mm自制机架
桨:ATG 1047
飞控:MWC MEGA
GPS:65元廉价GPS
数传:100MW
电调:天行者20A
遥控器:天6,2.4G一代
图传:1000mw
摄像头:1089+IR CUT
显示屏:7寸,800*480分辨率
MWC2.2
1块2200mah电池,总重900g,9分钟
2块2200mah电池,总重1070g,15分钟
这个配置1070g是不是有点过载?

-----------------------------------
这次总共花费620元,包括运费,显示屏,稳压模块等。
接下来介绍图传
图传一套包括3dbi的天线:330元

接收机和发射机是一套,哪家店就不说了.淘宝一搜就知道.
发热挺厉害的,要飞起来才凉下来.
-----------------------------------------------------------
数传

用绝缘胶带包起来.
------------------------------------------------------------
GPS

没地方放了,放到电调上.
--------------------------------------------------------
神奇开关

用于控制红外滤片及红外模式的开关
----------------------------------------------------------------
摄像头
3.6mm镜头
用1089方案;73.5元
没有云台,先这样固定。

最低照度: 0.01LUX/F1.2,月光级
--------------------------------
红外灯板,如果不够亮,可以用灯板补光。亮度会随外界光改变。

-------------------------------------------------------------------
遥控器和显示屏,接收等显示屏160元
线有点乱。

-------------------------------------------------------------------------
红外和普通图对比

------------------------------------------------------------
可调稳压模块,用两根插针给灯板供电,12v转5V给图传和其它设备供电。

----------------------------------------------------------------------
今天测试了下图传700米内视频可以看清,有部分雪花
倒是遥控器400米就没信号了。

网友A:
用红外灯的 在黑暗的情况下很清晰 但是只要一有强光刺激会晕一下 有木有?

网友:
表示现在看到这个1个月前都不知道自己干嘛了 买玉兔飞控 贵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红外灯的 在黑暗的情况下很清晰 但是只要一有强光刺激会晕一下 有木有?

这个没有试过,但是会有人用手电在飞机正前方对飞机照吗?有的摄像机强光抑制的功能,可能有用。

网友:
发个视频看看就爽了.....

网友:
好多线好多裸露的电路板。

网友:
成本低廉!给力!

网友:
有点乱, 头晕, 缕一缕吧

网友:
XXD2212 1000KV  拉1070g  有些勉强 续航时间短  换2216

网友:
顶顶顶 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