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发一帖 请伟力V959的各位大哥前来支招 感谢不以。。

楼主(2013-08-07):
话说无意中看到了航模摄影 。。苦恼手中无米 遂收了一架伟力V959  那耐摔程度简直难以想象  但是电池太不耐用了 一块电池只能用个10分钟左右 我想能不能换一块大点的电池 求各位老鸟给些经验 上多大的电池最好 续航满足了 重量也不会很大  续航和重量得到一个平衡  还有为什么摄像出来噪音那么大、、、 求解决方法
再此万分感谢

网友:
大电池的话 电池仓装的下? 装的下的话 又会失衡 可以多入几块电池 轮流换啊。。

网友A:
能拍10来分钟还不是很长了,偶也959每次拍三四分钟就觉得拍好长时间了
如果光飞不拍的话可以换个1000或1200的电池,可以飞20分钟左右。原装的好象只有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拍10来分钟还不是很长了,偶也959每次拍三四分钟就觉得拍好长时间了
如果光飞不拍的话可以换个1000或120 ...

你的摄像头拍出来有没有噪音啊  我的拍出来噪音超级大 什么都听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摄像头拍出来有没有噪音啊  我的拍出来噪音超级大 什么都听不清

噪音也很大,但能听到边上的说话声和别的声音

网友B:
LZ对四旋翼航模摄影的心理预期不足。这么小的模型,电池10分钟已经算是可以的了,多准备几块放着就行。增大电池的意义不大,增重后四旋翼飞起来手感变差不少。还是越轻越好。我是连壳子和起落架都拆了玩的,摔下来也轻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对四旋翼航模摄影的心理预期不足。这么小的模型,电池10分钟已经算是可以的了,多准备几块放着就行。增大 ...

可以这么说吧   没想到比预期差多了  不过算了  慢慢玩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