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 严重隐患!!!

楼主(2013-08-07):
z15 严重隐患,今天拍摄万人体育会场,会场中心 Z15空中脱落!——随后附上视频。

     大家共同分析一下原因吧!应该赞一下S800的安全性,在云台未整体脱落时,在机体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S800居然没有翻跟斗,脱落后也能安全的返回!这次万幸的是 落在了没有人的跑道上,如果落到观众席,或者。。。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  建议DJI 改进 减震球的安装方式!
       建议大家搞航模摄影的,多行善事,起飞前多念念 “阿弥陀佛” ,航模摄影这个活真的是刀尖上甜血!
     还有就是平时多*维(监控)护, DJI的东西 修不起啊, 我7月11日发回去的一套Z15 到现在还没有消息,7月22日发回去的图传(从收到后有效距离就没有超过300米的)更不知道何时能发回来!大概DJI 认为 搞航模摄影的同志们都应该多备几套设备吧!不然真的耽误事!

网友:
第一次听说Z15脱落,好好的怎么脱落呢? 没砸到人吧?    关注中。。。

网友A:
谁叫你不扎保险扎带?

网友:
一两万的东西还要用扎带?

网友:
等视频。
不过z15八颗M2.5的螺丝略显单薄。而且3*4组=12颗减震球也算是有点薄弱吧。个人感觉,我的目前还没有在恶劣条件下验证过,所以不了解情况。
话说,航模摄影在人多的地方的确危险啊。

网友:
这个干DJI 毛事  自己不检查好

网友B:
我现在40个 球挂 BMCC  但为了确保安全  上下层还是用了8条扎带 当安全绳 ,没有绝对安全,只能尽量避免!

网友:
标记  等看园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40个 球挂 BMCC  但为了确保安全  上下层还是用了8条扎带 当安全绳 ,没有绝对安全,只能尽量避免!{ ...

你挂BMCC?用哪个版本的Z15?

网友D:
没看到脱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叫你不扎保险扎带?

现在架上安全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脱落啊

看到的最后的画面 就是脱落在地面上的Z15 机载相机 拍色的,S800 在摆脱了晃动的Z15后 返航了

网友C:
对啊,也没发现脱落啊,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脱开但没跟飞机分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也没发现脱落啊,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脱开但没跟飞机分离吧

是在空中脱落了,然后Z15落地,S800 飞走了!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剧烈晃动造成的脱落,还是因为脱落造成的剧烈晃动,另外楼主的Z15是独立供电的吗?云台落地飞机自己走了,但是我感觉云台不是快速掉落在地面的,而是被800放到地面的。能否上一张装机后的图片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F:
必须用扎带或钢丝线做保护环啊,卖你机器的商家没告诉你啊!!

网友:
请找出原因,排除隐患。安全飞行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剧烈晃动造成的脱落,还是因为脱落造成的剧烈晃动,另外楼主的Z15是独立供电的吗?云台落地 ...

Z15 整体脱落 位子在减震球  Z15没有单独供电 刚安装上的安全套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用扎带或钢丝线做保护环啊,卖你机器的商家没告诉你啊!!

没有告诉过我啊!dji的说明书里也没有这一条啊!建议DJI 加上 !!!

网友:
还是用尼龙扎带吧,或者减震球反装同时穿8根尼龙扎带,你这样安装安全螺丝会影响减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挂BMCC?用哪个版本的Z15?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意思说 我的这一说和 Z 15没关系?  减震结构  是一样的  所以防护措施也是一样的 举一反三 !

网友:
视频看了10遍,没看出如何脱落,麻烦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意思说 我的这一说和 Z 15没关系?  减震结构  是一样的  所以防护措施也是一样的 举一 ...

我以为你用Z15挂BMCC,正好对NEX的画质不满意

网友:
12个减震球里面可以绑12根小扎带 进行安全保护

网友:
在次证明ZI5很牛 这样晃画面都是稳的 如果不看到飞机在摇 都不知道出问题了

网友:
胆子还需要再大点,,掉了就掉了,飞机别降那么快。

网友:
顶一下,希望楼主尽快找出原因,你的机体晃动太夸张,是不是感度没调好?

网友:
虽然没有Z15这样的高档货 但我的狗思挂载也用了扎带增强的。

网友:
我这z15绑12条扎带,安全第一!

网友:
个人认为除了严重撞击,人为误装,Z15  12個減震球 不会在飞行途中掉下,每次飞行都要细检

网友:
阿弥陀佛!!

网友:
又看了两遍视频,怎么看都是Z15跟机架一起掉落,机器像是动力故障在剧烈抖动,Z15应该是与机架连接出现问题,如此晃动,Z15还基本保持平稳的到达地面。
楼主上几张设备的现场照看看吧。不然真的搞不清楚。

网友:
幸运的人真多......

网友:
我的Z15就改装成34楼说的形式,效果好还安全

网友:
哇 确实太危险了  幸好下面没人

网友:
Z15必须扎上安全钢丝!!!万幸呀!!!!

网友:
安全飞行最重要!

楼主:
事实证明 加上安全措施,的确是可靠多了!今天测试的视频效果,稳定性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真没看到脱离

网友:
这感觉不是z15脱落呀,飞机昨晃成这个样子呀???

网友:
看了几次视频,感觉像是飞机晃动厉害,因为视频没有晃动的情况下,拍到了飞机的地盘,说明飞机当时晃动严重,再说就算是Z15脱落了,为什么会听到飞机电机的剧烈晃动的声音呢?

网友:
最安全的作业  就是远离人群  这种业务本来就应该推

网友G:
我以为是IMU掉了呢!原来是Z15脱落....

网友:
重心偏差好像s800自己会修正的,,,修正不过来说明什么我。。。你应该明白了

网友H(2013-09-27):
重量看多少了,可能出现某种故障倒是倾侧,但由于动力不足导致无法及时、完全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为是IMU掉了呢!原来是Z15脱落....

脱落的原因是震动太大,触地后脱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量看多少了,可能出现某种故障倒是倾侧,但由于动力不足导致无法及时、完全纠正

全套 标准配置,6s 10000 的电池 没有其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套 标准配置,6s 10000 的电池 没有其他的

飞多长时间

网友:
飞前多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