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电池过放,B6无法充电,BATTERY CHECK...

楼主(2013-08-07):
2200毫安,11.1V,3S 不小心过放了,B6无法进行平衡充,一直显示BATTERY CHECK...LOW VOLTAGE
求助啊

楼主:
试了下,改成7.4V可以充了,先充点,再换11.1V可以充了

网友A:
过放的电池如果不甘心,可以试一下用charge充一会儿再改回balance,如果不行不要勉强,有一定危险性,注意安全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B:
简单的很,用一个3S电对每个单体正对正,负对负点击,会有火花的,不用害怕,三个单体都点完就可以上B6小电流充了。用此方法保证可充,平衡性还不错哦,不过不保证能暴力放电。

网友C:
可以用扩充版,并联冲同型号的电池,冲一会可以拔掉好的电池。OK

网友D:
一定要小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