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做桨平衡的?买的哪种桨平衡器?求教程

楼主(2013-08-07):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5.jX6lEn&id=16816555469

Dubro Tru-Spin 淘宝上有这种。他们推荐的。但是太贵了啊。有啥推荐的?

另外,求个平衡方法和教程。视频里面我看老外还贴东西上去?直接砂纸打磨不就行了吗

网友A:
某宝搜 磁悬浮 桨平衡器

网友B:
小弟用的是这个,还行

网友:
我一直都在用原始的办法,就是用手感觉,在装配时先力保桨装在中心位置,然后通电,自己感觉。如果不平衡了就调整桨的位置,左右上下自己移动下,直到用手拿得住为止!不过这种方法过于原始,而且精确度有限,安全性能有限。有些桨卡得太紧了,没有移动空间了,就没办法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 磁悬浮 桨平衡器

磁悬浮的我看我发的那个地址上说,有先天缺陷,不行。

网友C:
直接买原装APC 包你到手就是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原装APC 包你到手就是平衡的

一直买的就是。但是还有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买的就是。但是还有震动

那就没法再精确了,既然APC原厂都调不好,在设备减震方面下功夫吧

网友D:
我买的就是288这种,你可以感觉一下,贵有贵的道理,很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就是288这种,你可以感觉一下,贵有贵的道理,很赞的

好的

网友:
调整螺旋桨静平衡是很容易的,上面很多朋友介绍的磁力平衡架就是很好的方法!可以自己diy用不了多少钱的!要是想更精确的调整螺旋桨的平衡可以联系我哦!我的QQ29011212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用的是这个,还行

我买的就是这款,本身中间蓝色的固定桨装置(不知道怎么称呼)就不平,就不能指望桨装上调平的精度了

网友E:
买的平衡器自身都不平衡  我的方法:安装好电机和桨后 推油 手抓住飞机试震动, 贴胶布,震动大的话去掉胶布贴另半边桨,震动小的话来回移动胶布,直至任何油门无震动 定型OK

百试不爽

四旋翼这样无解 只适合固定翼

楼主:
哎,让你们说中了。就是本身都不平衡,还怎么用。伤不起。

网友(2013-12-10):
引用 网友E:
买的平衡器自身都不平衡  我的方法:安装好电机和桨后 推油 手抓住飞机试震动, 贴胶布,震动大的话去掉胶布 ...

实在是太对了,一直头疼做不好桨平衡,这个方法不仅可以弥补螺旋桨的不平衡,连带着电机的平衡都做好了

网友(2014-06-19):
新人报道,学习了。。。。。。。

网友:
一把比桨孔内径略小的十字螺丝刀就可以做平衡了,何必用所谓的专业工具?螺旋桨安在螺丝刀上,螺丝刀轻轻前后振动即可。

网友(2014-09-18):
这个算是入门级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