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和mission planner连接不上

楼主(2013-08-07):
求解答
端口和波特率没问题
点击connect显示Trying to connect
Timeout in...
哪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
曾经遇到过,然后解决了

网友B:
我的也是,解决了吗

网友C:
我的apm板子上的线被破坏了,不连接收机可以连上电脑,接接手4通道就断,修好之后就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