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自己修复坏螺旋桨。。

楼主(2013-08-07):
大家手上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桨吧?

桨尖打坏就要丢掉?太可惜了。所以今天来尝试下仔细修复这样的螺旋桨。
先上完成图:

下面是步骤:
先加热可塑塑料,透明了就可以

找一个完好的桨来做模子:

冲冷水加速冷却:

可塑塑料冷掉变白色,强度很高:

抽出螺旋桨:

坏桨上去比划下:

粘一层透明胶,用好桨插实:

拔掉桨,这个就是需要的东西。

插上坏桨,灌哥俩好:

胶干后直接可以拔出来,哥俩好不粘透明胶:

背面,基本不用打磨:

锉刀伺候,打磨好:

搞定收工。

网友A:
热塑的塑料比桨贵了去了,LZ瞎折腾,高速旋转的物体就不用修理了,直接换了,一副桨才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塑的塑料比桨贵了去了,LZ瞎折腾,高速旋转的物体就不用修理了,直接换了,一副桨才多少钱

热塑的塑料只是用来做模子。。还可以用到其他地方。。在桨上的哥俩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塑的塑料只是用来做模子。。还可以用到其他地方。。在桨上的哥俩好。。

坐等二次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二次炸鸡

。。。改天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天试试。。

我劝你还是换新的,桨尖的速度是最高的,有兴趣可以算下桨尖的速度和受力,空中断了的话,整个桨的动平衡就没了,然后开始震动,最后就有可能炸机,万一炸到人咋办,做事要想想后果

网友:
离心运动 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劝你还是换新的,桨尖的速度是最高的,有兴趣可以算下桨尖的速度和受力,空中断了的话,整个桨的动平衡 ...

已经固定电机用3s电池全油门测试过没有问题,晚上4s测试。

网友:
lz还是扔掉换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固定电机用3s电池全油门测试过没有问题,晚上4s测试。

只能说是运气,上天就知道了,玩航模本身就是要注意安全,多检查,而不是拼运气

网友:
貌似重量不对了,而且桨夹应该是需要一定的弯曲度的,楼主还是换了,不要因小失大,兼容桨8块一对够便宜了。

网友B:
估计哥俩好会飞出来

网友:
手艺很好, 用来修复机身和机翼是个很好的思路. 但是螺旋桨不建议修, 万一碎片飞出来就是杀器. 空中掉了的话, 你省这几块钱可能就要赔一架飞机出去

网友:
电直可不敢这样修复的

网友:
断了桨尖的桨,如果根部没损坏,可以改为小桨用,即两边对称做动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
手艺不错,方法不错,但不可行!

网友:
好是好,就怕粘合力不足,甩出来了

网友:
想法不错,值得表扬

网友:
DIY精神給分
但安全第一啊

网友:
桨还是不修为好吧,桨才几块钱

网友:
办法是好 但不支持 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吧

网友:
有更简单的办法,用瓶子剪一个尖粘上即可

网友:
我用哥俩好都是修复打的凹坑什么的,面积大了不敢,怕甩出去了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
这样费时费事

网友:
LZ手工不错,但不建议这么做。桨的材质的哥俩好的成份差异很大,势必在重量上出现偏差影响桨的平衡性。高速旋转的东东最好还是一体成型的比较安全。

网友:
强度和动平衡很难保证。

网友:
2200转的时候,就相当于  轮胎跑到350码了。     你这起码也得8--900码的转速,  小小一块角的塑料,最少也会有100克的离心力,  你就等着 看好戏吧。早晚的事。

网友:
你太牛了,浆尖射出就是一zi Dan

网友:
夺魂蚀骨梅花钉!
铁栗子!
。。。。。。。

网友:
危险不建议修

网友:
这玩意要是飞出来就是一颗子dan

网友:
折腾有理 炸鸡无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哥俩好会飞出来

非常同意你的說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非常同意你的說法!

槳做了平衡了嗎?

网友:
这玩意要是飞出来就是手雷爆炸飛出的散片!

网友:
小心注意安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槳做了平衡了嗎?

昨天晚上已经做平衡。地面固定JJ后4S电池全油门5分钟测试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已经做平衡。地面固定JJ后4S电池全油门5分钟测试通过。。。

那就好!飛時還是注意安全啦!

网友:
要考虑离心力 用哥两好材质不一样 会不会太重
一般这样的桨都是用剪刀剪掉 然后用在固定翼上玩

网友:
想法很好,但凡事要考虑投入产出比,尤其是安全代价。

桨断面钻孔,插细碳棒,AB胶掺碳纤或玻纤..... 或许还靠谱一点。

网友:
不建议修复,直接换吧。

网友:
想法不错不过能不能耐得住要测试

网友:
测试一下吧,不过不太看好这种方法哦!螺旋桨高速时很容易 出问题的!不过点子值得称赞,在动动脑筋没准就有更好的办法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