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在发动机受得了的情况下越贫油飞行越暴力?

楼主(2013-08-07):
如题,感觉用油直飞暴力3d的,发动机声音好像很尖,一点也不像富油状态下发动机较为低沉的声音,我想知道是不是在发动机受得了的情况下越贫油飞行越暴力?这样飞行发动机大概坚持的了多少起落?

网友:
中国也有这样的场地吗

网友:
不一定 都有最高值

网友:
声音和排气管有很大因素

网友:
飛行後,降落地上,把手指放到引撆尾缸盍上,手指最少要能亭留三秒,否则便是過熱,引撆過熱飛行中有可能會亭機與及很快會報消

网友A:
发动机的确是在允许的范围内越贫油越暴力的。不过,飞直升机的最高境界,玩的不是转速,而是扭力,需要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很好的配合,或者上好的定速,高手调出来的机,配合上细腻的操纵手法,不用太贫油也能飞得暴力

网友(2013-09-08):
飞得眼花缭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的确是在允许的范围内越贫油越暴力的。不过,飞直升机的最高境界,玩的不是转速,而是扭力,需要油门 ...

谢谢解答!

网友B:
首先确实是越贫油越暴力,当然代价就是发动机寿命。这中间怎么平衡要你自己决定,我以前是玩油BUGGY的,油越的高手基本发动机一场比赛下来就接近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实是越贫油越暴力,当然代价就是发动机寿命。这中间怎么平衡要你自己决定,我以前是玩油BUGGY的,油越 ...

烧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