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接IOSD是不是要PMU模块哦?

楼主(2013-08-07):
这样算下来又要多开销一笔了。。额。。。osd貌似X宝有预订了

网友:
http://www.dji.com/when-naza-m-is-used-with-other-dji-products-cn/
官方网站有明确说明:
NAZA-M兼容DJI其它产品:NAZA-M系统通过NAZA PMU V2的CAN-Bus端口进行连接和通信,可兼容DJI其它产品,如H3-2D云台、BTU蓝牙模块、iOSD mini、iOSD Mark II。使用时只需将新增产品插到任意CAN-Bus端口即可,NAZA-M、CAN HUB、H3-2D GCU、iOSD mini和iOSD Mark II上面的CAN-Bus端口都是一样的。当您使用DJI其它产品,一旦出现CAN-Bus端口不够的情况,建议您使用DJI CAN HUB模块。

网友:
想当dj粉肯定要舍得多花钱才行啊,用v1的都是杯具

网友A:
mini iosd 上有一个cam口,估计只需要iosd,而不需要,蓝牙调参,狗思的话,应该不用pm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ni iosd 上有一个cam口,估计只需要iosd,而不需要,蓝牙调参,狗思的话,应该不用pmu

你没有理解PMU的作用,V1本身是没有CAN口的,换PMU的作用就是增加CAN口。OSD再接在PMU上面。如果不接其他设备了,那么mini iOSD就够用,如果还要接其他设备,那么最好买iOSD Mark II,它有3个CAN口,足够扩充云台和蓝牙模块。

网友:
应该 不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理解PMU的作用,V1本身是没有CAN口的,换PMU的作用就是增加CAN口。OSD再接在PMU上面。如果不接其他 ...

nazav1 上的exp口不就是cam口不?出了买来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zav1 上的exp口不就是cam口不?出了买来就知道了

那你V1能直接连狗思么?能直接连iosd markII么?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那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V1能直接连狗思么?能直接连iosd markII么?看看说明书吧……

终于明白了.看来NAZA,v1我还是放弃装iosd了.

网友:
啊……还以为iosd mini不用呢……其实我只是想到显示电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 iosd 上有一个cam口,估计只需要iosd,而不需要,蓝牙调参,狗思的话,应该不用pmu

V1的前提。。。就是要加PMU  要不任何扩展功能用不了

网友:
还是有点不明白  请指点

网友(2014-09-21):
v1不要提扩展,否则就是等砸钱的节奏哦

网友:
不太明白,是不是相当于网络的集线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