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贵人相助 MWC飞控

楼主(2013-08-07):
MWC 飞控   默认参数    DEVO7  控  RX1002  接受   但是装起来四旋翼   我打方向  是升降   大福翼也不对   我插的都是对的啊   而且打方向是油门忽然就大了

网友:
控改为固定翼模式,或取消混控

网友:
明明就插错了

网友:
改固件的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
油门行程

网友A:
看看config.h里的通道配置和你的接收机是否一样,改一个一样顺序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onfig.h里的通道配置和你的接收机是否一样,改一个一样顺序的就好了。

哥们   给我截个图  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给我截个图  在哪里

版本大同小异这个是2.2截图:

楼主:
哦  原来这样啊   谢谢啊  回去试试  困扰我大半辈子的事情 终于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