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XA650pro之路!!!

楼主(2013-08-07):
http://www.xaircraft.com/blackbox/blackbox.htm#2013_08_06_155550.750_60.3.06.05
http://www.xaircraft.com/blackbox/blackbox.htm#2013_08_06_155550.750_60.4.00.02
黑匣子连接
降落的时候油门25%绝对不会低于20%!降到一半突然停车了!看到停车马上拉油门,第一次没反应,马上接着拉第二次第二次电机动了,但是为时已晚,最后飞机一头砸到地上

网友:
翻了几个筋斗下来,是不是没电了,BB在天上就叫了。

网友A:
什么电调啊,,这么猛,用8S电池,,

完整的看完视频,发现你的BB响在叫,降落就翻了,

疑点
1,电池可能电力不足了,导致电调低压保护了,,
多节电池,8S供电,就算电压足,但单节电池到3.2V以下后,会掉电很快。所以二次重启。

2,电调跟电机 居然还是插头连接,。。晕,,,这多年的沦坛,。。我不提了。

3,载重 不要太大,这毕竟才只是四旋翼,,,要大载重,去弄个六旋翼,很爽的,。

4,每次飞行时间,要控制好,无意义的加时乱飞,只会增加不可控意外因素。
飞行时间越长,设备上就越容易出问题
很多人都是,刚开始飞个3分钟,很正常。
也就是说可能安全时间,就只是3分钟。

呵呵,乱猜一气,不要介意。楼下补足。

值得庆幸的是,楼主没砸到人。别往人头上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调啊,,这么猛,用8S电池,,

完整的看完视频,发现你的BB响在叫,降落就翻了,

我用的是4S8400毫安的电池啊!

网友B:
楼主用的电池看起来像8S,其实是4S2P,也就是4串电池,里面里2颗并联的,所以有8个单体。
电压报警,就算设到3.6V,也能够再飞2、3分钟没问题。
4个桨都停车了,估计是油门拉得太低了。
一般在下降时,拉到中位下一格就可以了,再低就不太安全了。
一点建议供你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电池看起来像8S,其实是4S2P,也就是4串电池,里面里2颗并联的,所以有8个单体。
电压报警,就算设 ...

没错,的确是4S2P电池,不是8S

根据你对下降时油门高度的说法,这次事故是SX飞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电池看起来像8S,其实是4S2P,也就是4串电池,里面里2颗并联的,所以有8个单体。
电压报警,就算设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的确是4S2P电池,不是8S

根据你对下降时油门高度的说法,这次事故是SX飞控的问题?

不敢否认是不是飞控问题!我是入XA650pro 飞控是普及版的,24号到手的25号下午才捣鼓完,结果飞机接电,LDE不亮绿灯,后来问XA技术,他说LED或者是飞控有问题后来就返厂了!刚入的新东西就出现问题,所以不敢否认是飞控有问题

网友D:
“降落的时候油门25%绝对不会低于20%” 想请问下LZ是如何判断油门位置绝对不低于20%的,是低头去看遥控器油门摇杆了么?还是根据OSD或者最后的LOG数据?

网友:
3楼说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落的时候油门25%绝对不会低于20%” 想请问下LZ是如何判断油门位置绝对不低于20%的,是低头去看遥控器油 ...

看的OSD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的OSD

但是LOG里364秒的时候,你的油门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LOG里364秒的时候,你的油门为0...

失控了??

网友D:
根据LZ的描述,再看了下炸鸡log的后面一个2秒的记录
LZ空中停机后又启动了一下,飞控高度重置,坠地后高度为-50米
如果LZ升级了1.07固件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拉起来的
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要熟悉自己的遥控器

网友E:
一早,XA的客服部就收到相关的炸机数据反馈。我们也第一时间做出了分析,也反馈给了楼主。
分析完全是针对飞行日志的记录。

分析结果如下:

楼主在飞行时,油门拉到最低(飞控识别的最低油门,可能未必是遥控器的最低,这个后面会详细讲解)飞控在空中认为需要停车,收停了电机输出。当楼主意识到飞机动力没有时,再次推起油门,黑匣子记录此时大约下落了10米,飞机处于以120度角倾斜的状态。在意识到停车到推起油门1.5秒左右的时间内,飞控修正了姿态从120度倾斜到80度左右,但高度已经不够,飞机最后坠地。 在楼主推起油门,当时电池电量也不是很足了,BB报警器报警,电量的不足也会影响电机的启动时间和启动后飞机的平衡时间。

特别提醒:遥控器的油门最低位置和遥控器本身有很大关系。SuperX 会保留最低10%左右的油门区作为熄火停车区,当油门拉低到这个位置以下一段时间时,飞控就会认为需要关停电机输出(类似降落熄火)。但每款遥控器的最低油门是可以通过遥控器微调调整,并且大部分遥控器都有一定误差(我们测定futaba这类遥控器油门误差在1%-3%左右),而国产遥控器由于批次和版本不同,都有不同的偏差,一般在5%左右,再低端一点的遥控器可以达到10%以上。

当飞行时,还请特别主要遥控器油门到什么位置时,飞机会停车。这个位置,作为飞行时必须注意的数据和操作,牢记于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早,XA的客服部就收到相关的炸机数据反馈。我们也第一时间做出了分析,也反馈给了楼主。
分析完全是针对 ...

60次上电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60次上电有什么影响吗?

就跟车子的里程表一样,只对出二手的时候有影响

网友G:
遥控的问题?行程设置?飞控为神马会得到油门为零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早,XA的客服部就收到相关的炸机数据反馈。我们也第一时间做出了分析,也反馈给了楼主。
分析完全是针对 ...

难道我的电池有问题?就算电池3.6的电压也足够飞回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遥控的问题?行程设置?飞控为神马会得到油门为零的信号?

同问技术

网友:
难道是楼主飞习惯了固定翼?到了这个高度就收油门飘降?呵呵
我就是飞习惯了日本手固定翼的,有次飞美国手的灰机,老是想升高结果收油了,想给油结果低头了。哈哈

网友:
LZ什么遥控器?

网友H:
悲剧啊,损失蛮大的,电机都开锅了。幸好没砸到人,也没有掉进水塘里。新人别上来就飞这么远这么高。对机器不熟悉的情况下尤其新机远离人群远离水塘。这么大的电池只能飞7分钟实在有点短了。不过那个MOTO电机声音真心好听,比我的朗宇2216飞的声音好听多了。还有飞越狗台加狗3效果很棒,要是1.07的话LZ肯定可以拉起来了,我1.07就试过,突然收油再给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我的电池有问题?就算电池3.6的电压也足够飞回来的啊

电池不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直接原因是油门拉低到飞控检测到停车信号。当意识到停车后再次推起油门时,电机启动。最后高度不够坠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问技术

如果您有示波器,可以测量油门通道的脉宽。标准的脉宽在1100us最小,最大为1940us。1520us为中立点。 以上标准为futaba标准,也是SuperX执行的标准。

但各家遥控器会有少许不同,如Futaba与JR遥控器就相差20us。但这些都在SuperX 的容差范围内。当超过这个容差范围时,飞机也是可以飞行的。只是油门的最低位置可能会前移或后移。

网友I:
刚开始两个起飞怎么没有飞起来?什么原因呢?察觉到不正常了,还是不敢果断推油门呢?
楼主还有个操作习惯要注意 不要飞到人头顶上悬停  你中间有一段就是飞到练功的大妈大爷头上悬停了很久,你这次毕竟是炸鸡了,应该庆幸没有炸到人群里。
另外视频最后听到电调的单音报警,难道没有检测到油门信号?你是关控了还是电调信号线扯断了?
镜头调到超过垂直位置 以至于对着鸡屁股了几乎 而且还在飞行  高度不低  感觉应该不可能凭肉眼判断姿态  是看着屏幕飞的,个人认为这也应该避免。
现在楼主一朝回到解放前了,除了郁闷外,好好检查一下手里的设备,好好整理一下思绪吧。

再加一句,8400的电池太夸张了,能多飞多久呢?有那么舍不得降落么?时间越长  越容易出问题。而且不明白了,你既然8400的电池,为什么飞了7分钟就报警了?虽然达普的纳米电电压下降和一般的锂电池有点区别,但那么大容量的电池,才飞了7分钟就报警,不太正常,是不是电池不是新充的已经飞过了一会儿了?

网友:
哗!~~~~学习,新手一名,吾知计咩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悲剧啊,损失蛮大的,电机都开锅了。幸好没砸到人,也没有掉进水塘里。新人别上来就飞这么远这么高。对机器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LZ要是刷1.07就不会发生了  1.07收油到底 还有3秒时间救机

网友:
摔得够惨的~不过比我好多了~至少还有个尸体在~

网友:
太深的学问,也想入650在学习中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根据LZ的描述,再看了下炸鸡log的后面一个2秒的记录
LZ空中停机后又启动了一下,飞控高度重置,坠地后高度 ...

  • 你好帮忙看看这个配置怎么样
    1.X650 Pro 空机架   x1
    2.A.K.E电源转换线(XT60转JST公头x6/6分线)   x1
    3.A.K.E HighSPEED PWM 30A-HV(SJ)高性能无刷电调   x4
    4.A.K.E DARKMagic DM600L3508多旋翼飞行盘式无刷马达(600KV/长航时)   x4
    5.SIGMA正品碳桨 - 多旋翼航模摄影专用高效率14寸碳纤正反桨(1对装/1447/P1447C)   x2
    此套餐优势:瞬态响应好、稳定、震动极小、效率高,留空时间长,具有较高的抗风性。搭配MCX3V5两轴舵机云台,挂5N,载重3.1kg,留空时间20分钟。

    飞控XA SuperX飞控帮忙看看这样的怎么样

网友:
我感觉电池多少也有些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J:
  • 你好帮忙看看这个配置怎么样
    1.X650 Pro 空机架   x1
    2.A.K.E电源转换线(XT60转JST公头x6/6分线)  ...

  • AKE系列没有接触过,不予评论
    不过我是不会让我的飞650pro起飞重量超过3KG的,可能我比较保守

网友J:
引用 网友D:
    AKE系列没有接触过,不予评论
    不过我是不会让我的飞650pro起飞重量超过3KG的,可能我比较保守

    这个配置我是请教你,我也想人650机器希望能飞的时间长些,这是淘宝卖家给的配置不知到咋样,我还没处手

网友:
    楼主,你的xa650 pro起飞前会震动得厉害吗???我的震动好厉害,前几天也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配置我是请教你,我也想人650机器希望能飞的时间长些,这是淘宝卖家给的配置不知到咋样,我还没处手
    ...

    请教不敢当,一起探讨下我觉得12~14分钟左右的续航已经能够满足我的要求了
    宁可多换一次电池也不愿让650pro超过3kg的起飞重量去飞20分钟
    上海这几天高温,飞个10多分钟下来,电机和机载设备已经很烫手了

网友:
    XA的飞控牛啊,分析的好清楚啊。不过我感到XA应该改一下程序,应该不管油门位置,只要飞机不静置几秒就不应停机,而不是推迟3秒停机(没用过XA瞎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早,XA的客服部就收到相关的炸机数据反馈。我们也第一时间做出了分析,也反馈给了楼主。
分析完全是针对 ...

你好650机臂全部是用铝合金管夹固定死,这个东西哪里有卖的。

网友(2013-10-10):
可怜的孩子

网友:
楼主,用达普小心哦,我买的几块达普,有一组,单片自己变0V了,你BB响几V报警?
为何突然就没动力?注意下你的动力电池。
话说你的电池,为何几片厚度不一的?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开始两个起飞怎么没有飞起来?什么原因呢?察觉到不正常了,还是不敢果断推油门呢?
楼主还有个操作习惯 ...

值得学习的实操经验

网友:
值得借鉴的帖子

网友:
我的650 起飞2450G 用6S 5000电池 飞22分钟,电机电调都不热,LZ的电池这么大 起飞重量和我差不多 怎么飞这么短时间

网友:
如果像APM 一样 定高模式或悬停模式 油门最低都不可以停电机 只有切到姿态模式才可以 就好了,油门啦到最低了 还要切个模式才会停

网友:
最近比较看好X650不知道怎么样呀